上不去网。。。

楼主(2017-06-07):
一台药房的机器,宽带是社保专用的内网,网络连接出现叹号,系统也重装了,也叫联通来检测线路,线路也没问题,宽带账号密码输了N次,连接正常,就是上不去网,出现叹号,没办法了,把机器拿到别的药房去试了下机器,在人家那上网正常,拿回来试试吧,结果插上网线,别的什么也没动,居然好了,无解。。。。怕下次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呢???

网友:
问题很简单网线接触不是很高

网友:
网线?光猫到电脑的线我也换过了。。。刚开始没有任何效果,我都把路由加上了,也没有效果,才拿到别人那去试的

网友:
不会是网头问题吧

网友:
检测一下看看头子有问题不

网友:
有可能是网口里面氧化了  多插几次好了

网友:
目前多测测 正常可以交付客户了 前提是测试OK

网友:
应该是网线氧化接触不良导致的这种故障吧

网友:
网线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WAN口是不是坏了

网友:
线断了吧 是不是

网友:
带上自己的本本,插网线确定一下是线还是机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