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不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7-06-07):
按开机无任何反应,用电压档量电池电压只有0.45V,更换新的电池3.07V,量帽子电压为2.97V,RTCVCC供电恢复正常,但还是无法开机,量32.768MHZ晶振两端电压分别为0.23和0.34V,此时诊断跑马,主板开机,但断电后开机困难,此时直接更换32.768MHZ恢复正常,开机跑马OK!

网友:
G41 32.768和SB坏的老多。。。

网友:
晶振坏了  这种情况用表笔一碰就来劲

网友:
晶振坏的,没走弯路

网友:
华硕的板子  不跑码   档内存的  老型号的板子 有时候摸一下晶振就可以   遇到过不少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SB虚焊的多

网友:
原来是晶振不良引起!

网友:
晶振经常坏的。

网友:
l楼主心细,我现在一般难一点的,就换板了,省劲

网友:
SB虚焊的多。 晶振坏的少。

网友:
氧化了吧,直接换上新的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 坏的特别多 修起来真的满身病

网友:
牛B,就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厉害啊   晶振坏的很少遇到

网友:
我一般换晶振把谐振电容也一起换掉

网友:
GB南桥的话     桥不良的较多

网友:
细节很重要。

网友:
老司机。这速度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的精准评论,以后我继续努力把更多精彩分享出来,也希望大师指点!

网友:
又是32.768.。。这东西坏的来多

网友:
谢谢老师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晶振坏的确实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