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2.2触发掉电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6-07):
  主板:ga-h61m-ds2 rev2.2

故障现象:触发不到一秒掉电

技嘉主板触发掉电的话一般是电压没有出来完。
测各大供电,发现无CPU供电。 CPU vtt和sa也没有。

h61时序CPUvtt正常后才去开启cpu供电。所以直接查cpu vtt  也就是这块板子的tq1 的g级无电压,查他供电芯片u1

as324  5脚便是en信号脚,必须大于1.5v芯片才会开漏输出

实测5脚小于1.5v ,追查源头,发现是2个三极管控制的,由于前边的pch1.05已经出来,所以直接去掉q9这个三极管,上电点亮。

此板子我没找到原型号图纸,不过可用2.1版本的点位图与3.0版本的电路图辅助维修,他们都是一样的。

总结:由于cpuvtt电压不正常导致触发掉电,且是可以反复触发的,说明应该不存在短路。

GA-H61M-DS2 (rev. 3.0).rar

小强Gq -2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修的不错 可惜没能图文并茂 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B:
图纸两张都购买???还一个3.0 一个2,1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 可惜没能图文并茂 比较有说服力

要修的板子比较多,会被老板叼的,编辑久了。所以马马虎虎编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两张都购买???还一个3.0 一个2,1 的????

一个图纸是点位图,一个图纸是电路图。不想跑线路的话都下载

网友D:
一般H61板子,内存,PCH,VTT总线这三个供电如果没有,都是能触发,但是会掉电,另外不会再次自动上电,只要板子满足这三个电压正常之后,如果后续电压不正常,虽然会掉电,但还是会自己再次触发。

FYY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H61板子,内存,PCH,VTT总线这三个供电如果没有,都是能触发,但是会掉电,另外不会再次自动上电,只 ...

版主啊,关于那个拉低apwrok信号快速输定供电不正常的一只迷糊,搞不懂为啥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图纸是点位图,一个图纸是电路图。不想跑线路的话都下载

我想都,我自己有,3.0 2.1  其实这些图论坛都有,没必要设置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啊,关于那个拉低apwrok信号快速输定供电不正常的一只迷糊,搞不懂为啥这样做。

拉底APWROK信号不一定每张板子都有效上电。

网友:
这个支持,不过想买也没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图纸是点位图,一个图纸是电路图。不想跑线路的话都下载

不需要买了啊

网友:
以前的老板子触发掉电12V那的MOS管坏的多。。现在基本到处都可能出问题。好难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H61板子,内存,PCH,VTT总线这三个供电如果没有,都是能触发,但是会掉电,另外不会再次自动上电,只 ...

看来版主对这个板子很了解啊,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修的板子比较多,会被老板叼的,编辑久了。所以马马虎虎编辑了

其实完全可以单干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般H61板子,内存,PCH,VTT总线这三个供电如果没有,都是能触发,但是会掉电,另外不会再次自动上电,只 ...

还有就是IO上的电压检测也会引起掉电 特别是GA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版主对这个板子很了解啊,很好的经验啊

修多了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IO上的电压检测也会引起掉电 特别是GA的板

对,这也是技嘉板的特性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H61板子,内存,PCH,VTT总线这三个供电如果没有,都是能触发,但是会掉电,另外不会再次自动上电,只 ...

请问如果能点亮出现开机图片,就自动重起循环,需要检查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