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不触发

楼主(2017-06-07):
acer E1-471G 不触发    3V 和5V 正常   LID  EC VCC  15V 都正常      会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开关键有没有信号跳变。EC 有没有发出信号啊

网友:
先开关  还有一个就是ACIN   还有就是EC发送给南桥的PWRBTN   有没有跳变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看图纸时序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出问题的不少,线刷一个把

网友:
这个一般先刷个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发个帖子的时间已经够刷BIOS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先刷了BIOS,,后来好了,可以第二天又不行。现在头都大

网友:
若你怀疑BIOS可以刷写试试

网友:
哪个地方用15V的?

网友:
只有刷一个看看a

网友:
维修笔记本按照步骤线软后硬的原则 从简单到复杂 当然先刷BIOS 试试看了啊

网友:
刷bioss,按上电 条件查

网友:
我知道楼主这是发表主题来要分下载BIOS的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查了吗     刷下bios试试呗

网友:
EC 的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RSMRST ,PWTN, 这个都正常吗

网友:
直接刷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怀疑BIOS就刷了试试呗,不行跑时序呗

网友:
EC BIOS刷个试试

网友:
查 PWRBTN,EC,BIOS。

网友:
还有很多条件要查,不过新机型BIOS也常坏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应该BIOS 的问题多

网友:
还漏了几个信号。ACIN EC 复位。。BIOS 看情况是不是参与了开机。触发后看电流情况。如果有细微变化。或者触发后指示灯亮了,电流微微上升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判断EC 工作正常,直接考虑桥信号没返回。否则就差EC 电路。不开机应该说比较好修。慢慢来

网友:
条件供电都正常的话可以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