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6-07):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的机子,说是用着好好的,突然就不开机了。接到机子拆机插电源测量,大电流。拆下主板发现硬盘下面的屏蔽罩有点脏,断定是下水的机子,把屏蔽罩拆掉果然发现音频放大U1601和振动控制管U1400腐蚀了。

以前处理下水机子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运气好清洗一下就行了,清洗完后有的虽然能开机,但是会有点轻微漏电,然而板子已经被我清洗干净了,很难知道原先是哪里腐蚀了,轻微漏电是最难查的,没有明显的发烫,但开机就是会耗电大,很头疼。所以下水机我现在是先将腐蚀的芯片拆除,反正哪里腐蚀拆哪里,拆完后再清洗。虽然有点麻烦,但是不必再怕出现轻微漏电了。

清理完焊盘后直接将腐蚀的芯片重新上锡装上去,稳一点的可以直接更换芯片,如果腐蚀芯片是坏的再拆装一遍挺麻烦的。

装机测电流,正常后装电池开机,测试一切都好的,维修到此结束!
苹果6进水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5466-1.html

网友:
楼主真厉害,以后不懂的问你了

网友A:
请问 这个怎么收费

网友:
厉害了楼主 小白学习一下 少走弯路

网友:
一般进水的机器漏电很正常,我都会重做。

网友:
小漏电真没什么好办法,楼主的办法哪里进水严重的,哪里拆了清理一下也是个办法。但一般漏电都不是能清理好的。电容据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维修难度都是比较大了

网友:
这个怎么收费

网友:
还好是找到病因了,有些进水的还真不容易能修复。

网友:
楼主的手工不行吗、为何焊盘拖成那个样子

网友:
维修不易,大家安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这个怎么收费

给同行修的,120

网友:
小电流漏电一般用手是摸不出来的,这时可以用嘴唇去感受,嘴唇要比其他地方的皮肤敏感的多。当然了 进水掉卫生间里的机器自己把握吧

网友:
喷点松香有些可以出来

网友:
嘴巴都可以,楼主方法真多

网友:
维修很清楚,有时漏电真的很难查,感谢分享

网友:
啊 学习了 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