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07):
      今天接到一台ACER4752G。商家说不开机,接上电源一看,电流0.08A。拆机测3.3V只有0.4V,5V没有。后级有短路,查到是内存供电芯片坏了,同时内存也是坏的。先把内存供电部分拆了。直接先修3V5V,芯片是RT8223M,    没有换了个RT8223B,还是一样不出电压。怪事芯片所有条件都满足了。我没有波波,就用我的万用表UT61E测了一下3V5V的滤波电容,发现5V滤波电容不稳定,换之。3V5V正常出来。再把内存供电修好,此时维修结束,完美开机进系统。
    没什么技术难度,没有波波的朋友用万用表也能解决一定的问题,不要一直纠结在芯片和条件上。

网友A:
你的万用表性能这么强吗  能跟得上滤波不良的电压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万用表性能这么强吗  能跟得上滤波不良的电压跳变

有些万用表带波形测试的 哦

网友:
这个位置这个故障属于通病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万用表带波形测试的 哦

没不是赶上示波器了

网友:
难道你的万用表带有示波器功能,真强悍

网友:
万用表的频率不会看

网友:
这款机子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