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存槽是怎么换的.

楼主(2017-06-07):
求助中. 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BGA取啊,洛铁焊上去

网友:
返修工作台

网友:
BGA返修台,

网友:
我也买过风嘴  但是拆槽真心不容易  没那么好拆
我只试过一次  没有拆下来  后来就再也没拆过

网友:
不好换,拆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
从来没换过

网友:
直接上BGA  就可以取下来啊  自己控制下温度就好了

网友:
干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换过内存槽的     不知道好换不

网友:
以前用斯登利的大风枪换过,那大风枪把槽子吹下来真轻松,焊内存槽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连锡,最好一个脚一个脚焊,连锡了好麻烦,很难把锡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取啊,洛铁焊上去

温度控制好了,BGA上也行,。。

网友B:
买个神器,拆这些槽,备种端口,轻松得不要不要的~380到400左右怎么吹这些都不会熔~
我买的是这个,才100多块钱~调到400拆这些~还可以调到130左右加热拆触摸屏~

不是做广告哦,只是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神器,拆这些槽,备种端口,轻松得不要不要的~380到400左右怎么吹这些都不会熔~
我买的是这个,才100 ...

380到400左右怎么吹这些都不会熔  ??你确认 ???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到400左右怎么吹这些都不会熔  ??你确认 ???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我之前在别的地方上班,都用过几个,都是100多的,也是差不多这样子的!版主有钱人,可以买300多的,400多的也行!我都用了很多年了~以前没BGA鸡的就用这个做BGA的,我现在用的这款,调到上面显示400,其实到了主板上肯定没有这么高啦!我下内存槽,USB端口那些的真的不要太轻松了,就是有些热。。。今天修了一台进水很严重的,就是那些洋垃圾里面的,干了屏线接口,有图为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80到400左右怎么吹这些都不会熔  ??你确认 ???

还有这个东西还有用法的,拆饮料瓶盖和食用油盖。这些塑料的盖子,拆了可以还原,,看不出破绽~有个牛人就用这个神器和死老鼠来敲诈超市。发了一笔小财,版主修鸡的生意不好时,空闲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东西捞捞外快。。

看这里:http://www.vccoo.com/v/857d5d

网友:
就用那种超大的风枪吹就OK了,手持的种那,先给内存脚全部焊接一遍有铅的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东西还有用法的,拆饮料瓶盖和食用油盖。这些塑料的盖子,拆了可以还原,,看不出破绽~有个牛人 ...

这热风枪还有这用途,了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热风枪还有这用途,了不得

是的,你可以入手一把了~现在修鸡太不好做了,做这个比较好赚!方法告诉你了,余下的靠你自己了~我看好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东西还有用法的,拆饮料瓶盖和食用油盖。这些塑料的盖子,拆了可以还原,,看不出破绽~有个牛人 ...

这个外快方法还是不用为好

网友:
不要气泵的那种,风扇的那种就可以,大风口的风枪,或者858也可以,温度不要超过280,风速最大,很快吹下来,焊接直接烙铁上

网友:
上bga上就好取的多了

网友:
锡炉,背面贴好锡纸 ,上锡炉,分分钟的事,就是要小心别动到CPU 底坐和桥。

网友:
BGA啊 这个塑料耐高温

网友:
先用锡丝拖一遍槽子,连不连锡的无所谓,上BGA很容易去下来,焊的时候烙铁温度调高一遍就能焊好 都不带连锡的

网友:
来自: 江苏无锡
买个内存的风筒取下来

网友:
内存槽坏了 内存槽不要管好 直接850 风枪去掉风嘴吹 就下来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这个换接口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到400左右怎么吹这些都不会熔 ??你确认 ???
可以的,我在仁宝上班的时候就是用这种风筒。槽子脚位涂上助焊剂,风筒拿高一点,快速来回摆动吹。熟练了基本取下来是完美的,不会熔也不会变形,这种风筒口子很大,吹内存槽换USB接口都特别好用

网友:
就知道以前台板是用锡炉。。

网友:
看评论里面,风枪用的好666啊,排线接口啥的风枪换过,内存槽还没搞过,加焊过,容易连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