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d笔记本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6-07):
今天修个asus的机器不充电 ,具体情况是单独电池和电源都可以开机, 电源和电池同时插上,开机的话可调电源电流就为0,连待机都没有了。测试发现公共点电压9v多电池电压 。不开机的话就只有待机电流也不充电,换过电池还是一样的。想一下会不会ec在开机的时候默认电池不认电源的原因呢。观察发现该机器以前进过水就在充电这一块所有还是查查这里吧。最后发现是电池放电管短了。换掉就ok了

网友:
x455ld点图传上来

网友:
写的好简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同时接就大短吗  看样子保护电路做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