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 2.3开机到08A电压,不跑码

楼主(2017-06-07):
X550CC 2.3开机到08A电压,不跑码 ,出来集显电压没出来,其他都出来了,像这种不跑码该怎么修?板载内存,板载CPU,不跑码故障一般查那些地方?

网友:
这种可能不怎么好修

网友:
用示波器判断

网友A:
不跑吗相对不好修 这个机器若是怀疑内存 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这个方法论坛有的 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吗相对不好修 这个机器若是怀疑内存 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这个方法论坛有的 你可以看看

板载内存屏蔽了也是一样啊?

网友:
这几天尽遇到不跑码的机器,还都是板载CPU 和板载内存的,搞的头痛啊。有没有高手不跑码分几个步骤来查啊,主要查那些地方?

网友:
用示波器测SMB-CLK有波形,BIOS也有波形啊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B:
前天修过 K550V   板号和你这个一样的,电流一直0.92-0.8-0.82 跳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C:
刷个BIOS 不行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天修过 K550V   板号和你这个一样的,电流一直0.92-0.8-0.82 跳

你查出什么问题了吗?我的好像有点类似

网友:
BIOS都刷了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 不行屏蔽板载内存

板载内存屏蔽了,电流无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查出什么问题了吗?我的好像有点类似

那你看看是不是有的BIOS 刷上, 能跑到0.97以上,这时可以外接显示器,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看是不是有的BIOS 刷上, 能跑到0.97以上,这时可以外接显示器,

电流都没有跳变啊,都好像没过内存。。外接有什么用。

网友:
不敢轻易动桥,有没有什么测量点啊。。能大概判断哪里问题啊。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一下南桥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