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a993p

楼主(2017-06-07):
此机拿来点不亮,电流0.3左右,拆机发现有点轻微进水,cpu边puz1十六脚位置 ,交给徒弟,徒弟洗了下,触发电流0.05不动了,找图纸发现论坛没有啊,只好找芯片图纸,发现16脚供电电阻损坏,更换10k电阻,试机点亮

zs040 la-a993p.rar

网友A:
楼主第二张照片是电子放大镜照的吗?

网友:
学习了主第二张照片是电子放大镜照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二张照片是电子放大镜照的吗?

好的手机,也能照出这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手机,也能照出这效果,,

哦  我以前用过电子的放大镜 不太好用  我以为你用的也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二张照片是电子放大镜照的吗?

也可以把手机放在放大镜上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二张照片是电子放大镜照的吗?

用台式机上用的摄像头,可以放大拍摄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
进水不严重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台式机上用的摄像头,可以放大拍摄到这样的效果。

哦  还行  有细节看不清

网友:
跑0.3基本就是cpu电没出来,围绕那一块修就好了。

网友:
楼主最好把本型号注上

网友:
一击必杀,眼神犀利,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
进水机要细心检查才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台式机上用的摄像头,可以放大拍摄到这样的效果。

台式机的摄像头,像素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的摄像头,像素不行,。。

实际效果很好。不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
图片真新啊,用什么洗的

网友:
这个维修速度可以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进水时间还短  如果主板腐蚀就麻烦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D:
是备份的BIOS程序吗?
chenfd2007
是原机备份的bios程序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备份的BIOS程序吗?
是原机备份的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