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

楼主(2017-06-07):
联想CFT31 台式主板,电流上到0.4左右不动,各组电压正常,板载CPU上的几个通病的电容也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通病电容那里测下有没有电压    没有电压换电容也没用

网友:
通病不一定适用你的电脑 查下内存、u的供电条件吧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一下有没有时钟,复位有没有,再就是查一下内存,cpu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