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安装系统进安装界面进度条走不完

楼主(2017-06-07):
   A1534安装系统进安装界面进度条走不完,U 盘安装,联网安装都不行1
求大神!

网友:
扫描下硬盘,看硬盘时好时坏

网友:
排除下外投。无线。什么的 先去掉

网友:
换个硬盘,内存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是不是好的,硬盘坏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检测下CPU温度搞不搞

网友:
A1534板载硬盘的,windows系统可以进去.

网友:
mac系统换个试试

网友:
硬盘有可能坏了拔了硬盘直接进pe看行不行   不行的话再把键盘等外设拔了试试

网友:
换硬盘吧

网友:
重置一下nvrom

网友:
硬盘有问题也会影响装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