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手机无信号故障维修

楼主(2017-06-07):
iPhone6S Plus手机无信号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

  收到客户一台iPhone6S Plus,手机无信号,故障描述如下:

iPhone6S Plus手机无信号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先插卡测试一下,发现直接无服务,切换2G、3G、4G都没有。

iPhone6S Plus手机无信号维修 图2

  在拨号界面拨打*#06#可以出来串号,说明RFFE总线没有问题。

iPhone6S Plus手机无信号维修 图3

  拆下主板,先飞一根假天线,飞完测试还是手机无信号。

iPhone6S Plus手机无信号维修 图4

  因为iPhone6S和iPhone6SP的射频很容易坏,所以直接搞了射频换上一个。

iPhone6S Plus手机无信号维修 图5

  然后装机测试,还是无服务,难道是天线开关或者其它的IC有问题,但我感觉问题还是出在射频部分,继续拆了射频打算再换一个,换之前还是先量一下底脚阻值。测量完发现45、49、64脚没有阻值,通过点位图发现这三个脚是一路上面的,通往基带电源和外围电容电阻,这一路是基带电源给射频供电的。

iPhone6S Plus手机无信号维修 图6

  先测量通路上的电容电阻发现C3801-RF这里有阻值,直接飞线飞过来。

iPhone6S Plus手机无信号维修 图7

  飞完测量那三个脚已经阻值正常,装回射频。

iPhone6S Plus手机无信号维修 图8

  开机测试,信号和上网都没问题了。iPhone6S Plus手机无信号故障维修结束。

iPhone6S Plus手机无信号维修 图9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 Plus系列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2087046.html

网友A:
楼主天天转这些贴子   应该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啥时候自己修一个机发个贴

网友:
牛啊 判断准确 一枪就命中目标了

网友:
楼主是中频外装假天线的吧,那么肯定中频坏,ic供电都没测就干芯片,老手查条件还是直接干芯片来的快捷,条件是有料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天天转这些贴子   应该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啥时候自己修一个机发个贴

你咋知道是转的呢?

网友:
在拨号界面拨打*#06#可以出来串号,说明RFFE总线没有问题.又学习到了东西

网友:
技术不错。可以。赚了多少?

网友:
2g 3g 4g都没有,这就是个线索,是个切入点,对吗楼主怀疑射频的理由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咋知道是转的呢?

你看下帖子右下角。写着了,来源于今日头条。

网友:
楼主经常转载帖子,哈时候发一帖原创帖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帖子右下角。写着了,来源于今日头条。

原来如此。转的可以不写吗?有谁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咋知道是转的呢?

右下角"(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对大神的敬佩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转的可以不写吗?有谁查吗?

转载的帖子不可以编写,原文转载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载的帖子不可以编写,原文转载过来、

哦   了解。

网友:
这个确实有些难了,楼主确实很历害,学习了,明天先测下,在杀芯片

网友:
判断准确 一枪就命中目标了 学习了............

网友:
  好牛啊楼主  我神马时候才会响你这么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天天转这些贴子   应该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啥时候自己修一个机发个贴

版主?这个是不是转的 你这么知道呀?是其它论坛上转的吗?

网友(2017-07-08):
好技术 学习了 经典故障

网友(2017-08-17):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转的可以不写吗?有谁查吗?
警察会抓你的,因为你侵权了,知道吗

网友:
修理就像打麻将,摸久了不用看牌。我摸了好久还是猜错了。我是不是不适合搞维修。

网友:
6代的底板太差,好多断线,检测亚历山大

网友:
哎 没有认证看不到啊。。。。。。。

网友:
维修iPhone的利润不错吧,打算报名迅维学修手机了

网友(2017-09-23):
理论修机 好........... 在拨号界面拨打*#06#可以出来串号,说明RFFE总线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装了一个没有再去装第二个而是先测试下主板的点

网友:
无服务还是要细心啊,打对地往往有惊喜

网友(2018-07-23):
好技术 学习了 经典故障。。。。。。。。。。。。。。。。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感觉每一代苹果都会有通病,
:lol

网友(2018-11-19):
刚好遇到同样的问题,值得参考,飞一根假天线怎么飞?

网友:
学习一下 这个看的还是稀里糊涂呢 不明白rffe总线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