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

楼主(2017-06-07):
hp g62  板号为:pm_i_hpc_s mv_mb_v2 亮机掉电,cpui7换过i3不行,显卡做过不行,想刷个bios,谁有?支持一上!先感谢一下!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4255-1-1.html
这个应当和你要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4255-1-1.html
这个应当和你要的差不多,,

谢谢!我给试一下啊。看行不

网友:
那个可以吗?

网友B:
不行,我刷了加电不亮,电压才到0.8,看来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我刷了加电不亮,电压才到0.8,看来不一样。

如果有变化,至少可以证明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变化,至少可以证明是BIOS问题

这还真不能定bios,我再看看

网友:
最好 淘宝上买个    靠的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