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维修

楼主(2017-06-07):
这台笔记本通病是开机电流跳变正常,不显示,外接也不亮,好与BIOS的问题很像,一般加焊北桥问题能解决(温度要控制)。求加分,谢谢了

网友:
AMD的,桥很容易开焊,,,

网友A:
你得发些有用的帖子才行哟,这种故障通病 而且 早就有人发出来了。技术贴或者经验贴  前提是人不知的

网友B:
这机器都是通病了

网友:
这机器桥是通病。。。

网友:
还有显卡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C:
这种问题  基本上都不要说了

网友:
这个北桥是通病

网友D: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希望楼主出点精华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发些有用的帖子才行哟,这种故障通病 而且 早就有人发出来了。技术贴或者经验贴  前提是人不知的

我是个新手,什么都感觉新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都是通病了

新手,求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  基本上都不要说了

新手,什么都新鲜,理解万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希望楼主出点精华贴

好的,努力出精华贴

网友:
通病来着

网友E:
这种机器用的人已经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器用的人已经太少了

是啊,新点的本都有售后,再就是出问题也相对少,有活干就不错了,没得选

网友:
4416S,这个是通病,,,,

网友:
修这种机子       要先看能不能跑码     不跑码干北桥     跑码干显卡          这显卡和北桥距离很近       如果判断不准确很容易返修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太多了吧,大家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