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74 DA0ZRWMB6G0 REV G

楼主(2017-06-07):
原本故障是公共点短路,拆除PU7后可以开机但是不显示,换个芯片上去后PU8和PU9出来的事0.9v电压。PU6和PU7出的电压是0.67v。这几个芯片是CPU的分相管,主控芯片也换了还是出0.67v。这款机器比较新,修的也少,但是CPU电压怎么可能是0.67V呢。CPU的供电芯片换过了,也不知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可以灌水么?什么都没有

网友A:
这个是因特的U吧,先考虑其它问题吧,U坏的几率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特的U吧,先考虑其它问题吧,U坏的几率不是很大,,,

原始故障就是分相管PU7短路导致公共点短路的。我怀疑是PU7短路顺便把CPU也烧了

网友:
不好判断,0.67的电压稍微低了

网友:
不排除是U的问题,能不能贴出CPU供电部分的电路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