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 THINKPAD E550 待机0.08 不开机 ,补了1个2.2欧的 PR123电阻,修好OK

楼主(2017-06-07):
外地同行,发货送修THINKPAD E550 1台,客户同行自己也不知道是二修机,测试待机0.08 不开机 , 拆机检测,板号: NM-A221,REV 1.0, 联想专业带程序的EC修过, BIOS 刷过,PU81焊过或换过,JWLBT无线网卡接头,也没有焊好,掉下来了,
1. 插电摸了一下主板的PU81,微微发热,
2.迅维下了一个电路图,PU81 是待机3V 5V 电压控制IC
3.仔细目测,PU81 的 9脚  似乎缺料,查电路图   标示是PR123   boot激励的 限流电阻
4.料板拆了1个 2R2 电阻 补上去, 待机变成 0.008 或0.000,测量PL5 PL6  待机3V 5V 出来正常了
5.装开关,不触发,按开关没有反应! 一看 联想 EC 带程序,以为 麻烦了!
6. 拔掉 CMOS 电池,主板 自动触发了 电流到0.6
7.装屏,显示OK, 可以关机和再次开机

8:  感谢 一修同行,手下留情

网友:
这里涉及元件号,所以最好有电路图截图,或者是板子相关图片

网友:
嗯,仔细就秒杀了。不仔细要修一会。

网友:
修2修要更加细心

网友:
补充:  UL1芯片,好像也被拆了,WG1218V,  有 线网卡芯片!  晕!

正常待机:  0.000

网友A:
哈哈!遇到善良的人了,楼主这个维修日记,像是领导做报告!一条一条的!~

网友:
修好了就有钱转。。。。

网友:
学习到经验了

网友B:
以前的网卡芯片是挂了么,补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网卡芯片是挂了么,补一个试试

以前的 网卡 芯片  不见了,被上家 拆掉了!  我也不想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遇到善良的人了,楼主这个维修日记,像是领导做报告!一条一条的!~

呵呵:  确实 是维修日记,前几年   生意忙,从来 没有发过贴子, 记性又不好,修好 修过的很多经验,都忘了,  现在生意淡了,  没有事情可做,才 记录一下  维修 案例

网友C:
很 看 不起   故意 搞 破坏的 同行, 害人害己!  这个机器的 上家  算 是  手下留情的,  没有 恶意的 破坏
这个 机器 装起来,   网卡 和 WIFI  都不能用(有线网卡芯片被拆,WIFI 接口 被拆)
还有1个USB 不能用,又拆开修,发现 U15  USB 供电限流芯片  被拆了,  从 T61 拆了 1个 U30  补上去

网友C:
这个 机器的  上家维修,  不知道 为什么  放弃了!
1.也许  是 价格没有谈拢,故意拆了 PR123
2.也行  是 自己不小心   撞飞了 小电阻,没有发现
3. 也许  一修上家,  也看到了  这个 帖子,正在 懊悔呢!

网友D:
现在看到二修机一般看一下情况   感觉严重就让人直接拿走  不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 看 不起   故意 搞 破坏的 同行, 害人害己!  这个机器的 上家  算 是  手下留情的,  没有 恶意的 破 ...

补充: T61的 U30   换 到E550   U15位置 , USB  依然 不能用,换了两个都不 行,USB供电只有 0.4V
仔细看了电路图,找到了原因

E550  U15   的 4脚   低电位   来  开启 USB 供电
T61的 U30  的  4脚   高电位   来 开启USB供电

后来 没有装芯片,,直接在 U15的 3#和8#  连了1根线 ,USB 修好 OK

网友E:
你在哪里!你是要感谢你那边的同行,没有给你做大手脚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机器的  上家维修,  不知道 为什么  放弃了!
1.也许  是 价格没有谈拢,故意拆了 PR123
2.也行   ...

估计是价格高了,同行只是小动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在哪里!你是要感谢你那边的同行,没有给你做大手脚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江西!  是的! 所以 我说感谢,上家维修同行,手下留情!  没有 很 恶意的 破坏!

这个 机器 还有故障,真有暗桩, 还在继续测试 和维修   二修机 真不容易!!

E550  用久  会  灰屏 或 花屏!  或  断电 重启,,维修进度 结果,,会继续 公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看到二修机一般看一下情况   感觉严重就让人直接拿走  不浪费时间

二修机  ,  故障多,很多人为故障,  有暗桩!  我这个 E550,还 无法交差,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