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10L机型,主要对版号,

楼主(2017-06-07):
华硕VM510L,  这个主板号是X555LP  ,I3 板载CPU ,4个显存颗粒,机子拿来是不自动通电触发到0.56多掉电,量各路电压正常。刷BOIS解决,OK 主板条码贴标:X555LI
主板丝网印刷:X555LP REV 1.1
。此BOIS淘宝买的,开机速度快,

网友:
怎么这个和上一个一样的名字?

网友:
不开机试一下,,,

网友(2017-07-10):
我的是R557L,版本号是X555LP 1.1 我下载一个试一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我下了 不能用 也是掉电 可能我的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7-08-25):
我的本来是开机慢 刷了不上电了

网友(2018-02-25):
                我的开机不显示刷一个试试。

网友(2018-04-02):
这个BIOS 是TOP 的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都是掉电请指点

网友:
不行,这个bios刷上去后不跑吗,我原来的还跑吗

网友(2018-07-10):
这个BIOS是好的  开机速度极快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下一个来试试,我的是上电不显,R557L,版号跟你的一样

网友(2018-08-10):
X555LI 主板丝网印刷:X555LP REV 1.1 。此BOIS确定可用,开机速度快,

网友:
装机测试
这个bios出现错误不能用

网友(2019-04-11):
谢谢版主,秒亮,附上亮机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
亮机图在这里,不好意思上转图片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