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开机 LOGO 过后 按F1 直接灰屏

楼主(2017-06-07):
Dell  N4030  开机 LOGO 过后 按F1 直接灰屏  外接也是 难道显卡问题?哪位大神遇到过哇。

网友:
先加焊看下

网友A:
焊了 不得行,估计非换不可了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反正加焊显卡也不会把问题扩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反正加焊显卡也不会把问题扩大化!

焊了 不得行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呀

网友:
刷过BIOS   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焊了 不得行,估计非换不可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植球试试看,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
你擦USB键盘看一下,可能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植球试试看,不行就换显卡吧

已定显卡,有结果发上来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问题,我的用电池可以进系统,用可调电源也是灰屏

网友:
这个不一定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问题很多,拆下来从坐一边,应该可以

网友(2017-07-18):
用原装电源试试看 估计就对了!!!!!!!!!!!!!

网友: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之前是3个USB没反应,拆机测量发现HM57坏了,直接换一个,结果开机显LOGO后按F1就直接灰屏了,开始以为桥没做好,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刷BIOS也无果,看评论说换原装电源试试看,抱着试试的态度结果还真的有惊喜,立马进系统了,此机修复。不过搞不懂的是没修之前用可调电源都可以进系统,就换了个桥,怎么会灰屏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