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42JR,冒似通病却不是通病的问题。

楼主(2017-06-07):
接两台华硕笔记本,一台显卡问题没什么好讲的。这台K42J 版号K42JR  RVE4,1的,通电测试0.15A左右掉电,而且会反复重启掉电,开关键电源指示灯一直闪。老规矩拆机,拆完C壳再测一下,一样。论坛找通病,差了很多有个是跟这个差不多了,说风扇问题。换个风扇就好了,实践拔掉风扇。咦跑0.65左右一直掉电了。
感觉可能是风扇问题,又会掉电,半信半疑,找了个华硕风扇试试。涛声依旧,不过插风扇上去的电流还是0.65A掉电。是反复掉电,再找找资料。又有一些说CPU供电的管子容易坏。我各个电感打了对地值,没有发现短路的。将信将疑还是换了。如图,全换。
开机还是一样,没辙了,只能继续找资料,又找到一个,链接我就不发了,现象跟我这个一样的。0.6几反复掉电的。当时欣喜,以为就是他那个问题了。刷BIOS,这机器是BIOS通病比较多我也知道一点。但是很多都是要合成的BIOS,我看到他发一个说是别人帮他合成的,刷完就好了。我马上下个刷上去。上电测试还是一样。心灰易冷之际。手无意中碰到两个管子发热,我可确定是保护隔离管。我量了下电压正常都是19V,而且DS两极无误差。说明导通了。按照我之前维修的经验,保护隔离会发热99%都是后级有短路才会发热。所以又仔仔细细打了一遍对地值包裹各个供电的上管和坦电容。还是没发现短路。实在无奈了,我就找了个保护隔离的P管换上去了试试了。尼玛,电流上来了,1.7左右跳变了,上到2A以上亮了。这欣喜了。装机再测试OK了。同行的,收费80元。o(∩_∩)o 哈哈
现在电脑做到这一步了,价格太低了,没钱赚了,都想准备改行了。肯定又有朋友问为什么不下个点位图修,还有这机器BIOS通病的多,为什么不先刷几个BIOS?其实我按以前的我一开始就是刷BIOS的,现在,没分,没分,没分了。你们懂得。+分+分。

网友A:
现在赚个分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赚个分真不容易

除了下载分,还有金币也要赚,哎!

网友:
为什么我上传的图片没有了?

网友:
这故障,,,很容易杀错东西啊

网友:
学习到经验了 哎现在赚分不容易呀

网友:
这个故障是常见故障   话说现在下载分好难啊

网友B:
是pmos不良么?真的不好测量的 换过sony的,当时也是试着换的 结果就可以了

网友C:
加分,发贴不易。 g极多少v?

网友D:
发热的不一定是坏的,元凶是后级短路

网友E:
这帖子最大的价值在于那80元收费,让我心灰了一把。楼主什么地方的,同行维修才80,我比你高一倍,不过,我这不主要靠同行,主要是家族用户多。

网友:
维修经验  难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帖子最大的价值在于那80元收费,让我心灰了一把。楼主什么地方的,同行维修才80,我比你高一倍,不过,我 ...

厦门。苦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热的不一定是坏的,元凶是后级短路

但换了那个保护隔离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发贴不易。 g极多少v?

量了16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pmos不良么?真的不好测量的 换过sony的,当时也是试着换的 结果就可以了

不良,但是电压过来了,可能电流过不来。

网友:
v 学习到经验了

网友:
不容易,同行送来的主板问题我都报120的,不然房租都要付不出来

网友:
现在都这样,同行80都还想压价

网友:
电流大   通过性不行, 因此掉电吧

网友:
这机器太多通病了,修了太多了

网友:
好多新机器故障多和BIos 有关

网友:
下次有遇到再参考一下 很受教

网友:
我今天才知道金币不能换下载载分了。。。。k42j 毛病多多。。修的坑爹。。。

网友:
负载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