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715g2892-2-3电源板上的80gl22t-1-h的问题,请高手解围

楼主(2017-06-07):
早上收一客户一台显示器       715g2892-2-3电源板上的80gl22t-1-h通电的情况下发出吱吱的声音,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
正常不正常不知道,拿一分就跑

网友:
大多异响是不正常的,高压包响多是负载重,楼主检查一下灯管。

网友A:
电压输出正常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输出正常就行了啊

一般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可能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B:
经过我刚刚试出来的,插上屏的排线的时候线圈变压器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要是不插排线就看到屏闪

网友:
当然不正常,看看高压板和电源板,还有灯管,这个几个地方出问题会有异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我刚刚试出来的,插上屏的排线的时候线圈变压器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要是不插排线就看到屏闪

不接屏线都没显示,你看到哪个屏闪了?

是开关变压器响还是高压线圈响?

网友:
响肯定不正常     负载过重才会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我刚刚试出来的,插上屏的排线的时候线圈变压器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要是不插排线就看到屏闪

看样子,这显示器电源的电压可能不稳,,,

网友:
是两个高压线圈的电源吗,如果这样你可以两个对换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不插屏线不响,是不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哦,要是有几年的机子可以看看是不电容鼓包,要是高压打火应该是听不到声音的,要是灯管的背光一般1500V左右,LED可以测试看输出的电容就可以知道电压,如果机子显示正常有异响,很多是电容有问题,也不排除变压器磁芯松动,可以用螺丝刀放在变压器磁芯处,再用耳朵贴在绝缘处听就可以知道哪个变压器发出的声音,这样也比较好找出问题

网友:
稳压二极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只要能亮机就可以,大多数是高压包响声,没有问题

网友:
给客户用嘎吱嘎吱的客户能接受吗当然不正常

网友:
原因已经明白了,有一条灯管的线断了,灯管接线的地方有烧焦的痕迹~!

网友:
肯定是不正常的,正常就不会有这声音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检测下灯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不正常查电源板跟灯管

网友:
灯管导致的变压器负载过重

网友:
有可能 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应该算是有问题如果可以用我都是就先用

网友:
能正常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