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好修的华擎A55主板

楼主(2017-06-07):
同行送修的华擎A55主板 自检不过 检测卡复位灯闪 经测量 无CPU供电 无1.2v供电 1.2V供电芯片图纸标示为RT8120B  实际原件为RT8105 这俩应该通用 经测量芯片供电正常无开启 和内存供电芯片调换后依然无电压 看第七脚开启信号并没有来源 接了个电阻接到后继输出电压上,经测量阻值对地大概460左右 拆掉芯片后依然460左右 ,以此判断只能是板层漏电 ,把芯片第七脚悬空,电阻R3485另一端悬空接上后1.2V电压正常产生, 不过此时依然没有CPU供电,经观察CPU供电芯片周围积灰尘较多,清洗加焊无效,芯片供电 EN都正常 ,换L6717后搞定

网友:
思路清晰  老手行为  呵呵

网友:
台式机修的少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排除故障好快,做维修时序一定要掌握好

网友:
台式机不怎么修

网友:
楼住技术牛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难啃的板 华擎主板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