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5触发掉电和跑马1.1不亮

楼主(2017-06-07):
到手加电触发0.03 掉电 后级短路保护。一番看图纸 找找啊 测量公共点的时候发现阻止 300   正常公共点是标准的450   准备烧鸡吧  发现35v芯片 只是轻微 发热 测量上mos管 短路 哎呦我去 搞了我 大半天时间  更换芯片之后加电跑马1、1 不亮 缺少 集显供电  查找集显供电 由南桥发出来的  更换一个南桥吧 换了之后还不好   bios刷一边不行  最后  千辛万苦 找个a6的cpu  亮机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 !AMD的CPU不好找啊 !是不是就是CPU坏了 !拆下来的桥测试了吗?

网友:
a6 a8 cpu 容易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