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AIR PAD5不充电维修走了不小的弯路,写出来让大家不要学我。

楼主(2017-06-07):
今天修个PAD5不充电,接机完全没电,就插充电头上试一下,显示在充电啊。
我就放着充电,充一会开机了,进系统后不充电了,连电脑单边有反应但仍不连机,加驱动失败。

接下来不知道各位会怎么搞,查一下USB的5V有没有到电源去,测一下4.9几也正常啊。Q8123两端电压也正常。

关机状态下测一下PPVCCMAIN 充电时也只有3.7V有点不正常,拿示波器打了一下充电电感,

SW_CHGA端有波型,那电源工作了啊。波型如下,

开机再检测一下,开机就没有波型了。这怎么搞,主电源?还是U2 ,,,。
不知道接着怎么干了,先把U2换了吧,换U2没有拍照片。但换完问题还是一样。难道拿的U2有问题,再换一个试试,连换两个,问题依旧。看来不是U2
问题,现在没得选 了,只能搞主电源了,PAD不像手机有充电管,PAD根本没有充电管,只有USB管理芯片,充电管功能集成 到主电源里面去了。心里想,肯定
是充电管部分坏了,主电源换吧,主电源很贵啊,重新报价吧,最先报的是换U2的价,报也两个主电源的钱接着干 吧。接着就把主电源干下来了。

找了一块拆件料板,还好有,如图。

由于拆原机的没把当好的电源拆,把原机电源拆坏了。

拆的时候由于空间小没地方小刀,直接11号刀下去用尖撬了一点点,结果边上被撬坏了。当时想反正有问题坏就坏了。。
可悲据的是换完开机再测一下,和最初什么都没动的时候一模一样,开机不充关机充,连电脑单边有反应识别不了。
心想奇怪了,充电也没什么了啊。U2底脚也打过了,难道尾插,插着尾插折了一下,发现充电了。我去,这也太悲剧了吧,
我电源都干了最后跟我说是尾插问题。

放显微下看一下

第一天始就看了,没问题啊,焊点很饱满。反复多试两次,果然还是尾插问题,折一下就好充,松手就不充了。
直接换尾插吧。换尾插忘记拍照片了。
换完尾插,再插充电,一切正常,

事后回过头来想一想,感觉自己判断还是有点问题的,基实有一个细节我当时没注意,拆机的时候尾插有松动,当时应该注意。下次遇到有松动的还要多注意。

网友A:
是充电器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充电器的问题吗

不是尾插问题。

网友:
虽然修的蛋疼但最终还是找到故障点 了。

网友B:
都是技术惹的祸!主供电为什么低?都会认为是拉低了。

网友C:
对于小白的我来说   我肯定是先换尾插   这样就直接秒杀了   没技术  不走弯路  妥妥的

网友D:
挺搞笑的。。。 为什么不先换换外配试试呢。。。  前几天同事也拿给我6SP说不充电。。 让我修主板,估计是看到我之前刚修过6SP不充电问题,以为是通病来着的。。 他啥都没换过,就直接拿给我了。。 这,我也没头绪啊。。 我自己也试试吧,可以充电 ,但是到17%就不行了。冲不上去了 。。 换了条新尾插放了一会破了17%,30% 90% 。。 就是尾插问题。。。。 还好不用动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小白的我来说   我肯定是先换尾插   这样就直接秒杀了   没技术  不走弯路  妥妥的

关键我测了,尾插的5V已经到主板上了,还有就是关机是充电的,开机不充,一般尾插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所有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搞笑的。。。 为什么不先换换外配试试呢。。。  前几天同事也拿给我6SP说不充电。。 让我修主板,估计 ...

PAD5 的尾插上焊上去的,不是直接插口,如果是插口,不管怎么也会先扣个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搞笑的。。。 为什么不先换换外配试试呢。。。  前几天同事也拿给我6SP说不充电。。 让我修主板,估计 ...

最后发现是尾插问题,我也被惊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都是技术惹的祸!主供电为什么低?都会认为是拉低了。

因为5V已经到主电源了,正常5V会被转成4.2V给电池充电和给整机供电。5V过去主电源没有转换成4.2V ,3.几V是电池供电。所以才动主电源的。

网友:
修机先简后难。就无错了。不能冲动.

网友:
有手工就是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5V已经到主电源了,正常5V会被转成4.2V给电池充电和给整机供电。5V过去主电源没有转换成4.2V ,3.几V ...

所以说是技术惹的祸。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都用了。真不错。不过楼主的手工好像还行把。维修的顺序应该先从简单的查起。加分先

网友:
大师就直接换芯片,我等小白只能换尾插,呵呵呵!

网友:
冤死的大电源

网友F:
楼主为何不先换尾插试试呢,要绕了一圈。

网友:
还是冲简单的搞起 呼呼

网友G:
楼主厉害啊 碰到一个ipad5  不充电 没搞定

网友:
下回我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啊 碰到一个ipad5  不充电 没搞定

搞啊,USB管理 ,主电源,电池, 还有尾插。就这三样。其它没什么了啊。比手机电路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为何不先换尾插试试呢,要绕了一圈。

尾插上焊在上面的。且测电压到主板了,所以大意了。还有关机充电的,开机不充,按理说,要么都不充,我会考虑尾插。每次都是开机不充关机充。

网友:
高手修机器就是不一样!!!

网友H:
电池有没有问题 怎么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有没有问题 怎么判断的

一般换个电池试一下。没有什么好办法。也可以连电脑看一下电池信息,但没有直接换一个来的实际。

网友I:
应该是尾插接触不良。但是量到5V充电电压过来的时候,以为尾插没问题,然后先入为主的去修。不过修好也是件幸事。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先换尾插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尾插接触不良。但是量到5V充电电压过来的时候,以为尾插没问题,然后先入为主的去修。不过修好也是件 ...

的确是接触不良,不充电时5V的确过去了。我想应该是其它线问题,比如检测脚啊,什么的。具体不知道了。换尾插好了,又就没再对尾插进一步研究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的确是接触不良,不充电时5V的确过去了。我想应该是其它线问题,比如检测脚啊,什么的。具体不知道了。换 ...

反正修好就是件幸事,不过这也同样启示了我,不能认为前级看似没问题就一定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反正修好就是件幸事,不过这也同样启示了我,不能认为前级看似没问题就一定没问题。

是的,尾插供电5V到主板并不一定确认尾插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是的,尾插供电5V到主板并不一定确认尾插好。

不过幸好还是你走了回头路,要是一昧的去认为尾插没任何问题,我想这机器就有的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过幸好还是你走了回头路,要是一昧的去认为尾插没任何问题,我想这机器就有的搞了。

估计最终搞废的节奏。

网友J:
很多弯路是自己把自己绕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多弯路是自己把自己绕进去的。。。

是的。但也没办法。多走走,越走越近。

网友:
很多时候就是经验把我们给带偏了,要是能一步一步的先简后繁的检查维修,应该就不会绕这个圈子了

网友:
先简单后难

网友:
呵呵,都是会换芯片惹的祸。。。前两天修一个笔记本,键盘在bios设置下完全可用。过了引导,不管dos/PE/ windows 下都不可用。。。刚好手头没有此键盘,首先刷bios,测了下中断信号阻值也正常。。。接下来,换ec,pch还是原故障。。。最后跟别人借了个键盘,发现就是键盘坏了!哈哈。。。有时候就是先入为主,前几天修好一台k42同故障换pch好了!假如不会芯片级那些,老老实实买个键盘早搞好了!

网友:
楼主手工好啊。想换啥都行。。

网友:
上个星期我也搞了一台苹果5,也是不充电,充电测尾插到主板有5V,以为尾插没有问题,搞了一个小时....!!居然是尾插的问题......我是接可调电源5V到主板发现居然能充电才发现尾插的问题,

网友:
挺容易坏的 ipad5

网友K:
怪你懂的太多了~ 你要是只会换尾插,早就解决了,哈哈哈

网友L:
这尾插不好焊下来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怪你懂的太多了~ 你要是只会换尾插,早就解决了,哈哈哈

要焊的。不是直接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尾插不好焊下来焊上去

这个尾插焊起来稍有难度,如果MINI的外屏的那个触摸座子能焊,这里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M:
这种问题,是我也想不到尾插上去的。。。。。。

网友:
老司机 翻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问题,是我也想不到尾插上去的。。。。。。

我是觉得这种问题还是很容易把尾插忽略的,所以写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下次遇到类似问题,尾插是焊的,我也重新焊个上去试一下。

网友N:
AIR的尾插算是通病了,可以不用换尾插排的,把尾插接口那里胶刮掉,排线刮出来加锡焊或者用线连接起来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就尴尬了,手工不错,还是挺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AIR的尾插算是通病了,可以不用换尾插排的,把尾插接口那里胶刮掉,排线刮出来加锡焊或者用线连接起来也是 ...

我显微镜下看了,焊点很饱满。所以就。。。。。。。。。。

网友:
引用 网友N:
AIR的尾插算是通病了,可以不用换尾插排的,把尾插接口那里胶刮掉,排线刮出来加锡焊或者用线连接起来也是 ...

是正面的胶挖掉焊一下吗?确定是尾插之后,我也加焊了一下,没用? 具体是哪里,能说的清楚一点吗?正面还是反面啊?反面有个铁皮我没撬。

网友:
这种尾插怎么换?用烙铁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啊 碰到一个ipad5  不充电 没搞定

我猜他没搞的原因是怕赔电源  电源IC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我猜他没搞的原因是怕赔电源  电源IC贵

尾插换过没有啊?别和我一样是尾插问题的。

网友:
思路不对。首先排除外配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尾插换过没有啊?别和我一样是尾插问题的。

这个尾插是用烙铁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尾插是用烙铁换吗

是的,用烙铁焊下来。再焊一个上去就OK了。 MINI的触摸芯片你焊过没有。那个可以的话,这个小意思了。

网友:
怀孕就像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