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REV.3.0 3.2BIOS 解决温度不正常内存槽K42JB

楼主(2017-06-07):
华硕K42JR REV.3.0 3.2BIOS 解决温度不正常内存槽K42JB           100%

华硕K42JR REV.3.0 3.2BIOS 解决温度不正常内存槽K42JB.zip

网友(2017-08-01):
谢谢楼主。。修到这个机器,下一个试试

网友:
晕了,分不够了

网友:
下载分好贵啊    一般下载都是2分了啊。。。。。。。。。。。。。

网友:
  我 的 上电不显示 下个看看会不会好 。。。。。。。。。。

网友(2018-10-12):
下来的是啥啊,是线刷吗
,不是编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