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笔记本

楼主(2017-06-07):
装WIN7系统温度高,怎么办。…。……………………。…。…。…。…。…。…。………
win7

网友:
是正常的。常常有90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正常的很,很多都是这样额

网友:
这个没办法 苹果装WIN7 温度就是高

网友:
苹果W7做好都相对温度高点

网友:
苹果的机器装win7系统,会比苹果系统温度高一些

网友:
哪一年的,换个WIN10试试呗

网友:
降频试试看,不过都买苹果了为什么还装Windows系统

网友:
WINDOWS系统功率是比苹果高一些 没分软件测试性能也比苹果高一些

网友:
都是这样的,改了WINDOWS系统,温度都要高些。

网友:
管它呢,只要不死机就可以了,能正常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