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E6230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7-06-07):
机型:DELL E6230
板号:LA-7731P
故障:不亮机

      触发开机电流0.13A左右,除了CPU及后面的电压没出,其它电压已经出来了。

既然CPU电压不出,找它的条件,9脚开启电压没有,PR722这路空不管它,找PR723这路,它是由1.05V_0.8V_PWROK过来控制的,1.05V_0.8V_PWROK又是由1.05V_VTTPWRGD和VCCSAPWROK经过U50门电路相与出来的,查U50供电正常,但是与门的两个输入 1, 2脚只有1.25V不正常,没达到门电路的开启条件。

向上查这两个电压,发现给它们上拉的+3.3V_RUN不正常,也才1.25V,找到问题了,+3.3V_RUN是由+3.3V_ALW经过Q61转换出来的,+3.3V_ALW正常,可能是Q61不正常或控制电压不正常了,找Q61四脚低电平,所以开启不了Q61,向前查它的控制管,这时发现问题了,看,这个Q56位置刚好在触摸板下面,应该是进了一点点水,导致Q56出问题了,直接拆了,再量Q61四脚正常了,CPU的电压也出来了,接屏,亮机,最后找一个相同的管子换上,维修结束。

网友:
修过一台一样是这附近进水

网友:
这腐蚀的很明显。维修思路很明确,感谢分享

网友A:
请问一下,门电路1.2两脚的电压多少才行?1V多都还不行吗?

网友B:
直接拆了不就不受控了,建议楼主还是查下根源,楼主修得很到位,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门电路1.2两脚的电压多少才行?1V多都还不行吗?

详细的要查芯片资料才知道,但是它的上拉是3.3V的,反正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了不就不受控了,建议楼主还是查下根源,楼主修得很到位,思路清晰!

最后换了一个装上去的

网友:
又是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
是的,楼上的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