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 集显不亮独显正常

楼主(2017-06-07):
m5a78l-m lx3 plus 集显不亮独显正常,amd北桥容易虚焊,这个都知道,北桥控制集显,管他三七二十一,直接干掉,故障依旧,量量吧,北桥旁边的822,电压都正常,vga接口的芯片没有供电,跑线不通,断线了。此处省略好多字,芯片拆掉,我勒个去,芯片下面断线,补上,亮机正常

网友A:
这里也能断线   真是无所不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也能断线   真是无所不能了

估计是进老鼠尿了,我取芯片的时候味道特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进老鼠尿了,我取芯片的时候味道特浓

是不是特酸爽啊

网友:
有点位图还是好,要是没有点位,估计也很难找到故障点,,。、

网友:
没把桥干坏就的了

网友:
这地方是腐蚀断的吗?这可不好找!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器件的焊盘处应该会有点发黑的痕迹吧

网友:
这种地方断线还真是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进老鼠尿了,我取芯片的时候味道特浓

有毒啊!小心哥们!

网友:
这种现象少见呀

网友:
版主真是细心 一般这样我都不想修了直接叫他换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