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家悦S505Z开机不显

楼主(2017-06-07):
开机电流跑至0.24不过,不晓得是不是CPU挂了有哪位大神修过此机没??

网友:
这个直接换CPU就好了 AMD的

网友:
具体还是需要自己查下 不一定是U坏

网友:
如果是AMD的,那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电流不一定是cpu挂的啊

网友:
更像是卡在南桥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 是CPU损坏,还需要查一下各项数据,供电,复位等,判断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