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10D-i7 D1

楼主(2017-06-07):
手里面有台神舟K610D-i7 D1,客户拿来是装系统装不上,后来我发现如果不打独立显卡驱动就可以装上系统,就报客户换显卡,这种显卡本身拿就很贵,以防万一我先加焊一遍,发现还是不行,就刷了bios还是一样,最后干了显卡问题依旧一样,没思路了,请求大神为我求解一下

网友A:
显卡换了吗     如果换了  就查显卡的工作箱件

网友B:
最后干了显卡是换了还怎么样?没说清楚啊,建议拍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卡换了吗     如果换了  就查显卡的工作箱件

显卡换了,问题依旧一样,解压系统就重启,不打独立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换了,问题依旧一样,解压系统就重启,不打独立就不会

修的已经头疼了

网友:
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干了显卡是换了还怎么样?没说清楚啊,建议拍个图

换了显卡,因为用手机发帖图没上传上来 ,抱歉

网友:
显卡已经换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看起来像供电方面的问题,可能你换的显卡没问题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打一下显卡阻值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