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报警声:1长连续短 声,把B BIOS芯片装到 原M 位置 修好 OK

楼主(2017-06-07):
同行 送修  GA-H61M-DS2 REV 2.0  不显示 ,
1. 不装内存时,报警声:1长连续短  的   持续报警声,
2. 有报警声  说明CPU 已经工作, 测量内存电源1.5V
3. 拆掉M BIOS, 把B BIOS芯片装到 原M BIOS 位置 修好 OK
4. 注意  刚开始 没有显示,我以为没有修好,,多等一会,风扇 重启 几次 才显示,应该是 更换BIOS 或清CMOS导致的
5. 没有诊断卡,   我都是 用  PS2键盘 +   小喇叭,  初步判断故障
6.再不行,量电压和 示波器 点 BIOS 波形
7.难修的放弃,就捡捡好修的

网友A:
技嘉的板子  刷BIOS  后上电   要掉电2到3次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板子  刷BIOS  后上电   要掉电2到3次  这个是正常的

谢谢!! 指点!   板子  修的少! 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C:
B_bios就不用上了吗。、、、

网友:
你这个绝对,三斧下去不好放弃了

网友:
方法简单易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指点!   板子  修的少! 慢慢积累经验!

GA-H61M-DS2  没那摩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_bios就不用上了吗。、、、

B_BIOS芯片的OK  程序  我都会 备份起来,   但 B 位置  我都是 不装芯片了

网友D:
任何板子,如果BIOS信息重新刷新更新后,UEFI自检2-3次都正常,因为要配置主板上各个芯片的讯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任何板子,如果BIOS信息重新刷新更新后,UEFI自检2-3次都正常,因为要配置主板上各个芯片的讯息。

笔记本的主板,我知道是这样的,比如 IBM T400  清CMOS后, 重启3次在显示!
台板, 没有 怎么 关注 这个现象!   想想,,也是一样相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主板,我知道是这样的,比如 IBM T400  清CMOS后, 重启3次在显示!
台板, 没有 怎么 关注 这 ...

技嘉的B bios和原生bios差异很小,很多就只有比如mac地址十来个字节的差异。
主bios都启动过的,已加载过本平台的各种设备信息,就是平台DMI信息是完整的
就如上面很多朋友说的,反复启动几次是在收集DMI信息
当然 如果超频什么的 也会有类似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技嘉的B bios和原生bios差异很小,很多就只有比如mac地址十来个字节的差异。
主bios都启动过的,已加载 ...

技嘉的 B_BIOS  不能  自动修复  M_BIOS的 话,  设计双BIOS的 作用意义就不大了,
难道就是 ,方便我们 换1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 B_BIOS  不能  自动修复  M_BIOS的 话,  设计双BIOS的 作用意义就不大了,
难道就是 ,方便我们 ...

是可以修复的,但自动有条件的啊,况且就算不自动修复也有热键来操作B-BIOS启动或者BACK到MAIN覆盖。

而且我说的是B-BIOS跟处女版的官方bios差异很小,不具有电脑系统的DMI信息,所以你焊接到主bios位置会反复启动几次来收集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主板,我知道是这样的,比如 IBM T400  清CMOS后, 重启3次在显示!
台板, 没有 怎么 关注 这 ...

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可以修复的,但自动有条件的啊,况且就算不自动修复也有热键来操作B-BIOS启动或者BACK到MAIN覆盖。

...

能否指点下!  热键来操作B-BIOS启动或者BACK到MAIN覆盖。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否指点下!  热键来操作B-BIOS启动或者BACK到MAIN覆盖。    谢谢

应该热键多吧,当然前提需要硬件没有损坏,还有不同的热键针对不同的新旧时期主板,uefi 和非uefi的就有区别,在启动时候可以尝试ALT+F11或F10更新主BIOS,应该ps2键盘比usb键盘的兼容更好点。

网友:
楼主没有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热键多吧,当然前提需要硬件没有损坏,还有不同的热键针对不同的新旧时期主板,uefi 和非uefi的就有 ...

谢谢! 下次 谢谢!

网友:
技嘉的主板不用拆BIOS换吧,直接短接M bios 1和8脚10秒就可以由B bios恢复到M 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