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534 不认键盘 有碰到过的 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7-06-07):
一台12寸 A1534 不认键盘 客户来就不认键盘 大小键 灯不会亮 拆开看了一下 也没进水 先给客户报键盘坏吧 。客户同意换了 就先订一个( 这键盘价格不低啊)机子快没电了 就先给他充电 可进系统后 键盘可以用 试了一下所有键盘都正常的 想想不会就这样好了吧?? 可过了一会 键盘又不行了 现就有点不知道 是键盘的问题还是主板的了  这键盘进价这么高 要是装上还是一样那不完蛋了  可有那位大神碰到这问题的?

网友:
先测量一下接口

网友A:
订了键盘 先键盘到了接上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订了键盘 先键盘到了接上去试试看

这样子啊,希望是键盘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说不了的啊,只有先换键盘试试了,不行的话就BIOS EC了

网友:
可以先换一下键盘试试,不行的话就查一下键盘接口的各项数据

网友:
量呀,搞维修光会换那里行。那些个供电 数据线 二集体  键盘大多好修。 不稳定 有些是桥坏

网友:
这种键盘是直接接主板还是经过了触摸板的

网友:
处理好了 拆开看了键盘是有进水

网友A:
键盘还是比较好换的 都是螺丝 不是那种死钉,这款键盘和背光是一体的

网友B:
学习了    我这个机子是有时亮有时不亮    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C:
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

网友:
换了键盘不行还可以退货吗 只是多发点邮费 不过有时后能省很多事

网友:
我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用酒精清洗接口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一定要认证才能下 ...

是啊  没认证都不能下载了  你快去认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我这个机子是有时亮有时不亮    大神帮忙分析下

你光这样说一下 还真不好分析 都测一下电压

网友:
像这种一般都是键盘坏,没进水摔过的机器没那么爱坏的

网友:
测键盘接口有没有断线,键盘电路上有接滤波电容的话全拆掉,试试

网友:
呵呵,,拿个放大镜仔细看哪还有水没清理完

网友(2017-07-10):
这个机子有点新哦. 有没有过保哦.

网友:
我都有两台,之前一台换屏的就对换了下键盘,现在两台机都不行了,黑

网友:
这种状况一般都是键盘问题,我手上还有一台板子进水的,掉了好多电容电阻,想找个大神整整

网友:
先换键盘。。不行。。触摸板哪里有个小板。看看

网友D:
这个 是芯片.. 焊得上面得..给手机差不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键盘还是比较好换的 都是螺丝 不是那种死钉,这款键盘和背光是一体的

这客户绝逼知道进水了。估计不说。。有没有可能。无端的增加了我们的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客户绝逼知道进水了。估计不说。。有没有可能。无端的增加了我们的难度。

是啊  很多客户都是这样 问他可有进水 都说没有 要等证据在面前的时候再来句 什么时间进的?我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 是芯片.. 焊得上面得..给手机差不多了.

换键盘的时候那芯片是一起的 来用再焊

网友:
这机器新,没过保的吧,不知道进水没走售后,?

网友:
这键盘是拆罗丝的,可以完好的拆下来,这个键盘我们以前定成600,不知道现在价格好多

网友:
被逼无奈 胆大心细

网友F:
先刷个bios试下行不,不行打下接口阻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刷个bios试下行不,不行打下接口阻值正常不!

好了  是键盘的问题   键盘有进到水

网友:
一看图片 就知道键盘坏了。。。。。。。。。。。

网友:
我怀疑可能不是键盘的问题 只能祝你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