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搞死人的6P

楼主(2017-06-07):
前几天接了负责店面的运营商渠道经理的6P,来的时候无调制解调器固件,既然这样干基带吧,先查了S2/S3/S1/S4的几路对地值,都正常,测到LDO供电的对地值发现测试点电容短路,拆了基带电源,还短,再拆基带不短了,基带装上,测试不短了,保险起见又把所有的点重新测了一次,确保都没问题了把基带电源装上,又测一遍,阻值正常,刷个机吧,结果悲剧了,报错-53,这个没见过啊,是什么问题?看点位图报53是指纹电路?还是把U干虚了?高手给个思路吧……一点头绪也没有啊……

网友:
没有修过,下面的说一下。

网友A:
报错53说明基带是好的吧,问题还是出在周围或基带供电电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53说明基带是好的吧,问题还是出在周围或基带供电电路上

通常来说,将A板基带放到B板刷机报错53说明基带是好的,,,报错其他1 -1或50则为基带坏,但你这个是原板原基带,报错53请楼下解释吧

网友A:
先换个基带供电试试,,,不行打基带供电底脚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基带供电试试,,,不行打基带供电底脚阻值

好的,我来试下看看,感谢指点

网友A:
前几天我师兄修了一台报错53的,,不过那个是指纹码片的问题,他测的指纹码片旁边电容阻值,,正常那个阻值是300多,但变成了700,直通CPU,后来他重做了U,问题解决。。。。希望你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师兄修了一台报错53的,,不过那个是指纹码片的问题,他测的指纹码片旁边电容阻值,,正常那个阻值 ...

问题是我这离着U远着了,能把U干虚了?有点不可思议,主要是基带我做了两次,第一次报的-1,和没做之前一样的,我又重做了一下,就报-53了

网友:
报错-1是基带没做好,-53如果确认基带是好的,换个基带供电试试

网友B:
怀疑U虚的话  就按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U虚的话  就按压一下就知道了

主要是已经刷了,现在压了估计也不行

网友C:
不理解 ,修基带为什么要刷机,。明知道基带没有刷机不过还刷 机,楼主怎么想的啊。修好基带直接就出来了,干吗刷机。刷完了什么供电都测不到了吧!

网友:
代码只是 参考,你看下进度条走到哪里报错53。。

网友:
我碰到过刷机报错53,换台电脑刷机就OK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 ,修基带为什么要刷机,。明知道基带没有刷机不过还刷 机,楼主怎么想的啊。修好基带直接就出来了, ...

是啊,说白了就是手贱啊

网友:
学习维修案例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啊,说白了就是手贱啊

以后可得长记信了。没基带千万别刷,别指望刷机把基带刷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后可得长记信了。没基带千万别刷,别指望刷机把基带刷出来?

刷机是因为想试试换的USB管,手贱刷了,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网友E:
有时候真不该手贱。

网友:
一般都不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真不该手贱。

说的是啊,手贱的结果就是我这样,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可得长记信了。没基带千万别刷,别指望刷机把基带刷出来?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是啊,手贱的结果就是我这样,麻烦了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网友F:
你这样一手贱搞出来别的故障啦,有时候不该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一手贱搞出来别的故障啦,有时候不该多此一举

是啊是啊!没办法啊,贱都贱了,不能剁了吧……

网友C:
ITUNES也是报5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ITUNES也是报53吗?

我还没试,我试试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刷机是因为想试试换的USB管,手贱刷了,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怀疑USB管理芯片有问题,连一下机就可以了啊。联机基本上就是好的没问题了。的确手贱,这个机器跟客户报风险没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怀疑USB管理芯片有问题,连一下机就可以了啊。联机基本上就是好的没问题了。的确手贱,这个机器跟客户报 ...

ITUNES也是53,报风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USB管理芯片有问题,连一下机就可以了啊。联机基本上就是好的没问题了。的确手贱,这个机器跟客户报 ...

哎……要么说手贱了,顺手刷一下,客户把ID和密码都给了,原来就是预备要刷的,换了手贱就刷了一下
我把基带拆了刷也是报53,看来问题不是出在基带上?

网友G:
修完后是有无基带?就是刷机前是否有基带了,信号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完后是有无基带?就是刷机前是否有基带了,信号正常?

刷机前就没基带,手贱试了一下新换的U管,把基带这事忘了,结果刚开始报-1刷不过,我重新装了一下基带就报53了,然后基带拿下来刷还是报53

网友H:
我就想知道楼主后悔不后悔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想知道楼主后悔不后悔刷机

有啥后悔的,哈哈,风险也报了,情况也说了,还是店里熟人的,就是手贱这毛病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TUNES也是53,报风险了

那还好吧,慢慢修吧,十在修不了就退了。基带这个东西真的没办法,有的时候基带本身坏的,你搞死了也出不来的。

网友I:
现在已经没有53报错了吧,在多刷几遍

网友J:
其实挺不理解的,搞好了,直接看有无基带,刷机,把事搞大了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已经没有53报错了吧,在多刷几遍

我这还是53呢,搞不懂了,基带拆了刷也是53,装上也是53,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还好吧,慢慢修吧,十在修不了就退了。基带这个东西真的没办法,有的时候基带本身坏的,你搞死了也出不 ...

我把基带拆了刷也是报53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挺不理解的,搞好了,直接看有无基带,刷机,把事搞大了

客户本来是要求刷机的,ID和密码都直接写给我了,换了U管忘了没基带这事了,手一贱,就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把基带拆了刷也是报53

基带没工作你装和没装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带没工作你装和没装有什么区别啊?

是的,主要是这个53的问题,不知道是哪,第一次装基带的时候没装好,错误代码是-1又重装了一次才提示的53,而且原来是刷到80%左右的时候提示的,这53是刷到60%左右的时候提示的,所以我又拆了试了一下,这个53会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现在的新系统已经不验证指纹了,有可能只是苹果服务器验证出错,找个VPN科学上网刷的试一下,或换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带没工作你装和没装有什么区别啊?

本来可以测一下供电,确认基带电源好不好的。现在你也没得测了。不行就直接换个基带电源。还有基带电源周边都检测一下有没有问题 。基带CPU到CPU的通讯的总线。 还有基带CPU到基带码片,码片周边。再测测基带开启。
还有一点,其实最初到80%时报负一我觉得可能是网络问题。我遇到过的一直报。结果第二天一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