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a53m,充电无反映,开机无反映。求思路

楼主(2017-06-07):
手机开始拿来没电,充到3.75V,点开机,无任何反映,测开机上有电压,3.5V左右,板子上也没有看出烧坏痕迹。客户说是充电宝一直在玩,后面就黑屏了,开不开机器。请坛友们支支点,免的我走弯路了。谢谢。。。
充电接口到充电池那,有4V的电压。。。

网友:
边充边玩的   一般都是充电电路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充电的到电池那有电,开机那也有电,之后就不知道查哪了

网友:
不知道电流多少,3.7V的时候

网友:
开机电流多少      联电脑有反应吗

网友:
可以加焊下电源管理芯片  别的芯片保护好

网友:
上可调电源,看看电流多少。

网友A:
电流多少,是否联机

网友B:
楼主不会可调电源都没有吧,我想看后续啊

网友:
楼主用维修电源加电看一下电流情况吧,问题很明了,出在电源供电方面

网友C:
上可调电源看看电流多少,看你故障描述多为电源芯片的问题,换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可调电源都没有吧,我想看后续啊

有可调电源,没接屏不超过一A的跳变,一接上屏,开机几秒就跳到1A以上,二极管就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可调电源看看电流多少,看你故障描述多为电源芯片的问题,换个试试吧。

我准备,芯片,二极管,升压电容,一起干掉,网上有专卖的一套,我想估计就是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是否联机

联机估计是没问题的,因为只是出在背关升压那里,拿来都还可以接电话。其它都是正常的

网友:
联机估计是没问题的,因为只是出在背关升压那里,拿来都还可以接电话。其它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