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笔记本 花屏 ,重装系统,修好,供参考

楼主(2017-06-07):
外地 发货送修   DELL 笔记本  花屏 ,   没有维修 硬件,, 帮清了一下风扇,   重装系统,修好,有图  供同行 参考
以前 也遇到过 ,一个 苹果笔记本,类型花屏 故障,  重装系统  就 好了,, 所以,这次轻车熟路, 重装系统 就好了

网友:
没有经验的话,容易 误判成 屏坏  或 屏线故障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显卡胡奥性不是这样儿

网友:
那么远发货来的本子,清清灰,就好了,真是捡到了

网友:
驱动的问题 以前也遇到过 。差点就去干显卡了 哈哈

网友:
看来修机器有时也得先易后难,不然先干显卡就惨了,呵呵

网友:
花屏的问题 估计是驱动造成的 所以重装系统会好

网友:
看来 还真得 先从最简单的 开始检修 要不就直接弄显卡 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  进系统之前是正常的 快进桌面就花了 进PE也会花

网友:
我 估计 是:  显卡 驱动 丢文件 或 系统相关文件 丢失 导致!
我上次遇到的苹果笔记本,类似花屏,重装驱动也不行!

网友:
这个花屏的根本故障也许就是驱动问题 你做了系统也就解决了

网友:
以前 ,还 碰过1个SoNY 的  花屏,,也是装系统 OK

网友A:
这个机器是通病  显卡驱动特殊 装不好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通病  显卡驱动特殊 装不好就这样

这个 机器的 通病,  显卡型号特殊?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