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80二修

楼主(2017-06-07):
接台联想Y480 二修主板
不知各位看出什么没?这个EC已经焊错引脚了。接电待机100ma,难怪待机这么高。断开节点量3 5V阻值,3V正常,5V短路。
接着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烧机了
发现PU301 跟CPU供电芯片巨烫,正好有张Y480主板,换上后5V后正常了。再然后顺利亮机了。此机EC有程序,我有个料板,正好可用

网友:
修的不错  关键是 要什么有什么 呵呵

网友A:
楼主最好把bios也传上来

网友B:
这么简单,上家怎么就乱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把bios也传上来

BIOS论坛有吧,如果需要我可以上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上家怎么就乱搞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还好,没做手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IOS论坛有吧,如果需要我可以上传的

有是有,但确定百分百好的少,你这正好有亮机图,再附上个bios不是下载的更放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是有,但确定百分百好的少,你这正好有亮机图,再附上个bios不是下载的更放心吗

亲测BIOS,秒亮机

y480 la-8001p亲测可用.rar

2.92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没有料板就不好搞了  这个刷程序麻烦  得接线

网友:
上家焊反了都焊的那么好,焊接技术可以,楼主配件很全啊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料板充足啊。。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  杠杠的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二修本吧?估计上家是故意的吧?

网友:
修的快。料板也足

网友:
最佩服二修了,真心厉害

网友:
上家要是分不清ec的一脚还敢往上干,真是没谁了

网友D:
是别人悍反了不开机才到你手上的吧?????这种低级的错误都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别人悍反了不开机才到你手上的吧?????这种低级的错误都犯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反正在我手里这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