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超频m2n68-am se2

楼主(2017-06-07):
可以跑完码   但是显示不了  提示超频  这种要怎么办  BIOS刷了   am2的主板  内存换了  CPU换了

网友A:
提示超频了,那不显,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示超频了,那不显,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提示一个超频  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   如果上显卡的话可以的   开始客户不要显卡  好纠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提示一个超频  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   如果上显卡的话可以的   开始客户不要显卡  好纠结的

这是AMD的,所以考虑先换个CPU来试一试

网友:
可能是反馈出了问题,应该又是822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AMD的,所以考虑先换个CPU来试一试

cpu换了的  内存也是换了

网友:
VGA口的RGB 还有13 14脚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
怎样开启超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