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LD

楼主(2017-06-07):
华硕X450LD开机灯亮不跑电流,求
华硕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2263-1-1.html

网友:
这个机器先看下电压都正常的话 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看下RTCRST正常不

网友:
这个机器先看下电压都正常的话 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的碰到很多都是南桥晶振 或者南桥

网友:
楼主描述的过于简单,你拆机看看各个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2263-1-1.html
这里有点位图

网友:
刷BIOS试试在找图把

网友:
版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