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MA770-S3P 图纸,没有声卡要怎么修?

楼主(2017-06-07):
求GA-MA770-S3P 图纸,没有声卡要怎么修?

网友:
没有声音,相对来说要好修吧,,,查声卡、再外围,最后就是桥,。。

网友:
没有图纸就找 声卡芯片的PDF查条件  供电  时钟   复 位   总线这些

网友:
AMD的板子一般不是芯片本身就是桥

网友:
找一个声卡芯片的资料就行了。。。

网友A:
ALC888 用ALC883换上,在系统里面还是无法发现声卡

网友:
找相同的声卡芯片换上。进系统认不到就重做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多换几个,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C888 用ALC883换上,在系统里面还是无法发现声卡

系统无法发现声卡,就要先查下5 6 8 10 11各脚的情况
有示波器直接打波形 ,无示波器我看先断电打这几个脚对地阻值也可以判断

网友:
声卡芯片先推荐原值代换试试。

网友:
GA-MA770-S3P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621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台式主板没声,换声卡一般都会好。

网友:
没有声音 还是声卡被拆了

网友:
你看看声卡型号  找一个有这个型号声卡的图纸 看看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G41系列

网友:
技嘉在量一下芯片上好像是5 6 8 9 11脚到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里禁

网友:
换声卡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