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掉电桥发烫

楼主(2017-06-07):
如题,客户说敲键盘就要掉电, 能开机,
检测确实敲击要掉电,集显主板 拆机裸板上电,摸到桥矩烫 手气泡了,测桥阻值正常 周边电容无短路, 这是通病吗
掉电
通病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先加焊,不行直接换桥,把换桥的价位报价出来给客户

网友:
如果要继续修下去的话,先把这桥换了再说

网友:
应该要换桥才可以。。

网友:
能热到把手烫出泡,那就应当换掉综

网友:
换,温度异常,一般就是桥有短路。

网友:
先加焊试试 不行只能换了

网友:
把手烫出泡了,那肯定是要换

网友:
换桥吧,都这么严重了还不换等待何时

网友:
可以先加焊桥试一下,不行就换桥

网友:
换桥了吗?

网友:
换桥试试呗

网友:
还能煮鸡蛋了 还需要求助吗 先干了再说

网友:
桥那么烫先干了在说

网友:
估计要换桥,或者看有无外设短路

网友:
换桥吧 烫就是坏了

网友:
能显的机,报风险,换桥。。。

网友:
肯定是先换桥了

网友:
发热的桥 ,应该要换吧

网友:
换了桥,,好了。

网友:
但是卡LOGO  刷了个程序解决

网友:
有的时候别的零件坏也会影响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