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触发跑码不过内存 简修

楼主(2017-06-07):
华硕的板子  经常爱示822  不过这个板子没碰到
台板我都不打值   直接接电源上电
按开关触发   代码跑到55停下不动  换内存  一样   档内存
档内存  原因有很多   先可简单的来吧
查内存工作条件
三代内存  118   238   236电压3.3均正常
当测到120脚的时候  发现问题  无0.75V基准电压
通过点位图找到控制芯片
测芯片工作条件如下

芯片的主供电5V正常

内存的主供电作为芯片的输入端 1.6V正常
而芯片输出为0   判断芯片坏   找个芯片换上

在测量芯片的输出端  以产生基准电压  基准电压是主供电的一半

基准电压以产生  妥妥的亮机

网友:
楼主整个维修过程,思路很清晰的,,,,

网友A:
这个很好修,好查

网友B:
现在怎么只能加3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怎么只能加3分了,,

改革了

网友:
又学习了师傅的检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修,好查

当然啦  你是大神啊  这个是给小白看的

网友C:
供电问题还好修 我就怕换QFN芯片 没引脚的 不好焊

网友:
楼主修得还是很6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容易搞的。

网友:
版主思路杠杠的,小白学习到了

网友:
每次数内存插槽的脚位都要查资料,老了,脑子不行了。楼主修的不错,思路清晰,受教。

网友:
修台板真的需要秒杀 要不真的不划算

网友D:
基准电压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供电问题还好修 我就怕换QFN芯片 没引脚的 不好焊

我觉得qfn不有引脚的好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准电压是做什么用的呢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 ... ;orderBy=studentNum看看这里呢就明白基准电压是干嘛的了

网友:
我发现有人能加3分呢 ?

网友:
句容厉害,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qfn不有引脚的好焊多了

QFN 焊接 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原来是电压了,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引起的,这个应该是秒杀

网友:
学到了额 希望以后碰到

网友:
基准电压没有碰到过好几个了

网友:
楼主修板子还是挺6,笔记本修的没有意思,台式的更无语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看大神修板分分钟秒杀啊。。

网友:
挡内存,都是先差供电,条件!思路清晰,能很快的定位故障点

网友:
这种芯片坏的很少见到。。

网友:
这个故障容易点 SMBUS不正常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