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L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6-07):
华硕A555L 板号:X555LD rev:3.3。。。。。。。机器故障进泡面。二话不说拆机,那个味道真尼玛恶心,真想让他拿回去不要修了。。。拆开发现水主要集中在硬盘那块,主板只有充电芯片旁边有点腐蚀(如下图红框里面那一小块) 而且没有烧坏痕迹,心中暗喜心想主板应该没什么问题(然而想象是美好的)大概了解了一下情况跟客户报价,跟他说硬盘肯定坏了要换,键盘坏的可能性也挺大的,得修好主板才能确定,主板修好没那么快,然后留了个电话让他走了,好了通知他来拿。
接下来好戏开始啦!用洗板水清洗一下进水的地方,3个小电容有点轻微腐蚀,为防止后期不稳定果断换掉。随便打了下各供电阻值没有短路,直接上电咦0.005A大家都知道华硕的机子一般放完电后插电源会自动上电心情跌入谷底,说好的没什么大问题的呢?说好清理一下就好的的呢
唉!老老实实按不触发查吧,经测量公共点19V正常,+3VADSWO正常,+5VSUSO正常,插电池充电也正常,继续追查EC的条件待机时钟复位都正常,PWR_SW# 3.3V按有跳变且到EC没有断线,PM_PWRBTN# 3.3V没有跳变,VSUS_PWR 0V,PM_PSMRST# 0V,怀疑BIOS或EC问题,于是上官网找了个BIOS刷上,涛声依旧,手头又没有一样的EC维修陷入僵局,先放到一边修其他的。其他机器都弄好了,再来看这个板还是没什么思路,再加上VSUS_PWR ,PM_PSMRST# 这两个信号都没有电压,更怀疑EC问题但苦于手头没有,所以没有动他。闲来无事想会不会是桥问题(桥跟CPU一体的)用风抢随便加热了一下,电源一插电流刷刷上去了,尼玛真是CPU坏了,上BGA加焊好了。
总结:这个机器待机有3 5V,VSUS_PWR ,PM_PSMRST# 触发后才有,BIOS参与触发。并且该故障跟进泡面应该没什么关系。附上完美亮机BIOS(亮机块)

板号X555LD REV_3.3独显BIOS.zip

网友A:
你报硬盘、键盘和主板坏了,,那事先没有先报个价吗,不然可能修好了最后用户不修,,,

网友A:
是不是CPU下面也进液了呀,虽说线路没坏,可能线间由于进液而漏电,加焊后就正常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下面有腐蚀了  加焊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可能是放久不用了也会出现虚焊

网友C:
华硕的没图纸,修起来确实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报硬盘、键盘和主板坏了,,那事先没有先报个价吗,不然可能修好了最后用户不修,,,

没报价人家能放这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下面有腐蚀了  加焊就好了

水确定没进到里面  旁边也没有进水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下面也进液了呀,虽说线路没坏,可能线间由于进液而漏电,加焊后就正常了

水确定没进到里面  旁边也没有进水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没图纸,修起来确实费劲

有点位图也可以分析

网友:
放久不用了也会出现虚焊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时确实不好整的,想知道这种情况楼主报价多少的?

网友:
点位图  共享下

网友D:
桥底下进水了    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底下进水了    运气不错

想象力真丰富 不看贴就来回复了

网友:
此机器桥坏了就完了

网友:
论坛里面有

网友:
进水的机器加焊南桥?这么神奇

网友E:
感觉用不久啊,希望别返修。哈哈哈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进水咋还把CPU给进虚了,这还真是操蛋

网友:
CPU没有坏,就是大好事了,如果CPU坏了就没有戏了。

网友:
没事来看看大神们的贴,长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用不久啊,希望别返修。哈哈哈

之前也有修过一个5200U,大半年了没回来过。

网友:
无信号# PM_PWRBTN出

网友:
好像记得这板是单CPU的。。。修过几次进水的。。

网友:
现在CPU板载也增加了维修难度了

网友:
捧捧场 加加分捧捧场 加加分捧捧场 加加分

网友:
楼主,你技术挺好的,服你聊,呵呵

网友:
这个奇葩啊,修好就是牛啊

网友F:
点位分享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位分享出来就好了

论坛里面有 在传上来该说我重复了

网友:
前两天我也修到一个,和楼主是相同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