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P 触发后定250毫安 不开机 已解决

楼主(2017-06-07):
IPHONE 6P 触发后定住250毫安 不开机。。DFU模式连接电脑也无反映。。USB管理IC 的问题吗?   问过客人也不是用原装的数据线充电

我把U1700 拆了。电流就有跳变。。 看着觉得挺正常的。。 但是没有U1700 IC 应该不会开机吧。。。

还没装 U1700 IC 顺便测了下U1700底脚。。 发现有5个不正常,OL 了   我测了两遍。。

比较蓝锐图纸上的。。

A1 :90_TRISTAR_BI_BB_USB_P

A2 :90_TRISTAR_BI_E75_PAIR1_P
B2 : 90_TRISTAR_BI_E75_PAIR1_N

A4 :90_TRISTAR_BI_E75_PAIR2_P
B4 : 90_TRISTAR_BI_E75_PAIR2_N

A1 A2 A4 B2 B4 脚OL 了。。。
蓝锐图纸正确的吗。。  这个OL了怎么办。。 都是直接通向座子J1817   除了A1直接通向基带 和 U_JTAGRF 基带USB总线控制管 尾插座子测了阻值是正常的呢。。
还有就是这个电压
PP3V0_TRISTAR
我测了只有1.9V 偏低一点。。

后续维修:拆了U1700,测底脚,有5个OL了。。。 除了A1 脚可能被我刮边胶的时候,给弄断一点了,把旁边连着的走线 用刀刮开一点看看是有阻值的,700多,上了点锡,又回来了。。 6P USB控制是一陀胶盖在上面的。 没开热风枪,一点点把胶去掉的。。

然后从5S上面拆个U2过来,U2方向是这样的

U1700其它几个点OL 应该是没装IC的原因吧。 后来把U1700装回去 已经可以开机了

网友A:
数据线是不是原装的无所谓    重要的是  充电头是不是原装的  先换个USB管理吧

网友:
USB管理可能行非常大!

网友:
屏幕亮了没

网友B:
触法后到250这个阶段是直接上去的,还是正常跳变到250MA,还有你确定强制DFU了吗?还有开机屏显吗?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电流正常跳到250MA,先拆硬盘,再看是否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法后到250这个阶段是直接上去的,还是正常跳变到250MA,还有你确定强制DFU了吗?还有开机屏显吗?一般遇 ...

触发250毫安应该先把USB管修一下,不行再动大件的比较安全

网友:
不亮。。 不显也无背光。。 电池和尾插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法后到250这个阶段是直接上去的,还是正常跳变到250MA,还有你确定强制DFU了吗?还有开机屏显吗?一般遇 ...

是直接上到250毫安 无跳变。。。 不显示也无背光。。。

网友C:
楼主有硬盘测试架吗,真想看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硬盘测试架吗,真想看后续

我没有。。。  希望不是硬盘问题呢。。

网友D:
先换一个试试吧,USB芯片爱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换一个试试吧,USB芯片爱坏。

嗯 。。 跟5S都同用的吧 、、、

网友:
不联机,先修联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 。。 跟5S都同用的吧 、、、

好像A1和A2的不通用,A3的通用,我去买一般都买A3的

网友:
学习维修案例分析

网友:
可以先换个usb管理芯片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像A1和A2的不通用,A3的通用,我去买一般都买A3的

什么意思。。 不懂。。 A3看哪里 。。 我准备拆5S ID料版。。 怎么看通用不?

网友:
5s的usb芯片可以用在6  6s上我亲自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意思。。 不懂。。 A3看哪里 。。 我准备拆5S ID料版。。 怎么看通用不?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问了卖内配的,他们说A3的是通用的,我也搞不清,我都买的A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是不是原装的无所谓    重要的是  充电头是不是原装的  先换个USB管理吧

直接换吗? 我把USB管拆了。。 未装 IC 再触发后电流有跳变,没有卡在250毫安。。 但是我测了USB管底脚, 有5个OL了。。大师看看。  这几个不装IC OL是正常的吗?  看蓝锐图纸上写的应该是有阻值的。。 但是这几个点中间没有电容电阻 电感什么的。。 都是直接通向座子J1817   除了A1直接通向基带 还有个基带 和U_JTAGRF 基带USB总线控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