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P 指纹打不开 灰色的。。 已解决

楼主(2017-06-07):
唉 。。 真是郁闷。。 把不开机6SP修开机了后,指纹用不了,客人不肯。。 还要接着修指纹。。。

添加不了。。。

PP3V0 这条路上的对地阻止0,拆了FL4100 一头对地,一头OL  。。如何判断是电感前面的电容短路还是电源内部短路呢?  一个个把电容拆了吗?

如果电源的问题(不想动主电源,手机其他功能都正常的,就是有漏电,估计也是指纹这路的问题吧 ),可以飞线借一条嘛? 相机的2V85 供电可以给指纹吗?  看有些人说不可以。说电压是跳变的啥的,我也不懂。。。。

后续维修:
本来想飞线借电的。。 飞了一条线一端,绿油放了一大片固定。。后来问了下借电应该也打不开指纹。。 那就修吧。。 拆电容。。。 不拆指纹座近的电容,背面有个电容 在屏蔽罩下面。。 把那个电容扣了。。 测量一下,高兴。。。 一头有阻值,一头地。。 C2113  就是这个引起的。。

然后把之前扣掉的电感短接回去。 看不清楚。。 好像绿油放的太多了

开机试一下指纹。。 还是添加不了。。。再一看。。 原来他已经设置了5个指纹,满了。。 删除一个再试试 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A:
再指教下。。 如果我把滤波都拆了。。 想再装回去。。 有些暴力拆下来的,料板上如何找到匹配的吗   需要哪些数值匹配的吗? 比如C2113 这个滤波电容拆了后  想从料板上补一个上去。。 2.2UF  6.3V 一样吗?

网友:
这也能高压高手不懂学习了

网友B:
3V对地短路肯定打不开指纹,代可以借一下试试,借的3V可以打开指纹,可以点添加,但添加不上指纹 。你现在添加指纹是灰的。如果借了3V还是灰的,那就不要搞了。指纹头坏了。对了指纹头上有四个电容可以打一下值,那个电容可以换,如果短路的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V对地短路肯定打不开指纹,代可以借一下试试,借的3V可以打开指纹,可以点添加,但添加不上指纹 。你现在 ...
对了指纹头上有四个电容可以打一下值,那个电容可以换,如果短路的话。
你说的是那个HOME 键背面的电容吗?   我想这个3V 短路,是前端电容呢还是电源。。。。 一般你们是怎么做的? 直接把电感前面到电源中间的电容一个个拆了吗?   来判断是电源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留言回个微信被

网友C:
这电路很简单啊,就这几个电容, 至于怎么找料板的换,你不是有电路图吗,图上都标有耐压,容量了,都是滤波的关系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指教下。。 如果我把滤波都拆了。。 想再装回去。。 有些暴力拆下来的,料板上如何找到匹配的吗   需要哪 ...

这种电容很随意,换个体积差不多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很简单啊,就这几个电容, 至于怎么找料板的换,你不是有电路图吗,图上都标有耐压,容量了,都是滤 ...

手机的电容都是无级性的高压电容。很随意代换,耐压就不用考虑了,找个体积差不多的即可。

网友D:
前级对地一个个电容拆啊。不着急拆电源。拆电源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级对地一个个电容拆啊。不着急拆电源。拆电源要小心。

嗯 。。 不想拆电源。。。

网友E:
能正常开机,可能电源没问题,多半是电容。还有指纹供电短路,开机电流肯定会偏大吧

网友:
学习维修案例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指纹头上有四个电容可以打一下值,那个电容可以换,如果短路的话。
你说的是那个HOME 键背面的电容吗 ...

是的指纹头上的电容。你不扣指纹打一下对地值就知道了。背面的4个电容不知道是什么电容,反正遇到过短路的直接换了就好了。短路的一般你会感觉到HOME键发热的。然后再扣上打一下对地值就知道了。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指教下。。 如果我把滤波都拆了。。 想再装回去。。 有些暴力拆下来的,料板上如何找到匹配的吗   需要哪 ...

从料板上找个差不多大的就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正常开机,可能电源没问题,多半是电容。还有指纹供电短路,开机电流肯定会偏大吧

不知道是线的关系还是稳压电源的关系。。 我的电源表看电流不是很准。。 有时候明明 已经修开机了。。 电流还是不正常。。 用电池就能开机。。

已经修好了。。 就是电容的关系 。。 中奖一样的。。4个电容  一扣就扣对了。。。

网友F:
看大神很牛X的样子,也想学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大神很牛X的样子,也想学手机了

我是小白。。

网友G(2017-11-28):
楼主                       自学成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自学成才啊
呵呵。。 其实修主板挺有意思的。。 CPU不会修。。 换换电源 触摸 焊接小件 飞线 其实不难的。。

网友:
拆了 电感 一头对地 一头 无穷大 无穷大的肯定是 座子- - 接地的肯定是电感到电源的
我也是进来学习下哈 LZ 表误会

网友:
高手啊 666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