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40大短路

楼主(2017-06-07):
直接看图!

网友: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有挣钱了好似试试

网友:
这个用烧机法可以找到吧

网友:
同意。楼主的这个帖子没有一点意义。维修过程,方法没有。简单一句话就完了。看和没看一样。本来想加分不加了。想减分把怕伤人家心。也只有不加分了。不推荐这样的发帖方式。楼主下回注意。那些版主手下不会留情的,水贴了不得。

网友:
不推荐这样的发帖方式。楼主下回注意

网友:
骗骗分的!!!!!!!!!!!!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有的电容短路能烧出来,而有的却不行?

网友:
楼主这个贴子有点没头没尾了,就算烧鸡也得有个思路

网友:
樓主發這樣的貼子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的,什麼文字的描述都沒有。

网友:
电容坏了吧  这个帖子真是简单

网友:
楼主我没见过比你这个还敷衍的帖子,你这发的什么玩应

网友B:
大短路要么最好修,要么最难修。。。

网友:
我一般遇到的都是电容击穿,很少遇到芯片击穿 的

网友:
楼主是来挣分的,我回帖也是为了挣分,真好,这样回帖不用伤脑筋

网友:
这帖子发了干嘛

网友:
大短路基本是最没技术个含量的机子了,除非烧掉皮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大短一般都好修,送钱机子

网友:
我真的是来搞分的!不然无法下载!

网友:
只要待机xinpian没有vin基本都是保护隔离

网友:
厉害了 分析的这么透彻

网友:
这种机器遇到南桥的多,一般都不

网友:
理解理解 没办的办法

网友:
大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我是来评论的分的 谢谢分享

网友:
有些大短路的还真不好修

网友:
联想很多这样的故障,捡钱

网友:
送钱的吧楼主

网友:
这算是捡钱 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有的电容短路能烧出来,而有的却不行?
可能是电容接了一大片铜皮 热量散出去

网友:
没看懂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
都不知道标的什么东东

网友:
隔保大短吧,烧鸡大法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送钱的机器 有的时候也是最难修的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好修的

网友:
仁宝的大短一般第2个MOS管也坏

网友:
楼主怎么查的,无过程看着不过瘾,是烧鸡烧出来的吗?

网友:
毫无意义,明显水贴。

网友:
捡到钱了,这种仔细看看应该是蹦了,

网友:
大短一般都是秒杀啊

网友:
除非mos烧穿了,一般情况就大问题了

网友:
不是烧cpu就是烧桥 哈哈

网友:
建议大短之类的就别发了,没啥意义

网友:
几百块大洋就到手了

网友:
你这样发帖容易挨揍。。知道你是在赚分。。。

网友:
有錢賺真好

网友:
大短路 直接烧鸡就好了!

网友:
烧鸡大法 一下搞定 呵呵

网友:
大短电容坏这种没营养的贴就不要发上来了  小白全都会  如果是烧穿主板  烧坏铜皮你修好 大家都会给你加分

网友:
这贴子内容真是短小精焊

网友:
楼主表达的意思只有两个字,,秒杀!!

网友:
呵呵 或许是通病呢? 大家也不用这么打击楼主吧! 以后或许你修的时候 看,检测到这里 直接干掉了呢?就好了呢。。。

网友:
又是捡钱啊!!!

网友:
无声胜有声

网友:
楼主倒是好直接啊。。加分了

网友:
元件质量有问题

网友:
哈哈哈,楼主发个贴子,招非议 了

网友:
下次一把照片和图纸一起发上来效果会好些。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捡钱了啊!

网友:
楼主混分来的 鉴定完毕

网友:
这个不超级简单么?那次摸,把我手烫起泡了,大哭!!

网友:
楼主应该把维修的过程和方法都讲讲。

网友:
电容短路

网友:
谢楼主分享下回见到这板子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路要么最好修,要么最难修。。。
等于没说 哈哈啊

网友:
我发现越是这样的帖子回复越高,其中原因有人懂得。

网友:
大电流不烧上管一般都好修

网友:
我经常这样捡钱

网友:
楼主怎么不说一下维修方法?怎么找到这电容的?传说中的烧机大法?大短大神们你们调的是多少电压多少电流烧?

网友:
这个没意思,图片红色画的太少了

网友:
是用你自己的机子bios合成的嘛?DDDDDDDDDDDD

网友:
是用你自己的机子bios合成的嘛?D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电容短路大部分看都可以看出来,楼主混分怎么也要 大概写点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