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5-USB3L 死机掉电

楼主(2017-06-07):
今天拆机一块技嘉P55=-USB3L 开机亮LOGO马上断电,又自己起来,进系统一半死机,刷BIOS,换IO, CPU,都不行,系统装一半死机,求大神有修过吗,
刷BIOS

网友:
电压都稳定,量过了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绅士

网友:
这种死机的问题,故障位置不好找,,。、

网友:
用示波器修。

网友:
这时可以用示波器来查了,,不然不好查了

网友:
目前这个社会情况,这种直接换板。 作为生意人来说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作为维修爱好者你可以慢慢研究

网友:
是不是有系统管理总线是8脚管子,有就拆了把

网友:
把板子上小芝麻8脚芯片全部拆了在看看。

网友:
各路电压是否测试稳定?时钟是否稳定呢?也有可能是有些元器件老化出现稳定性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