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

楼主(2017-06-07):
GA-78LMT-S2 REV 1.1这主板不出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68的,看图纸说EN是48脚,可是EN有5V这个我完全没见过,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修,那个大神出来指导指导

网友:
那可以考虑换个电源IC,,,。,

网友:
有图纸好办了,查芯片供电全正常吗。

网友:
正常啊!所以才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同故障 能不能给我图纸研究下  我的不出CPU供电
  IC换过了 故障一样

网友:
图纸在这,你参考看看

网友:
有没有修好 ?我也碰到一片 没出CPU电压的 供电 开启都有 芯片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