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P-B3 BIOS奇怪问题

楼主(2017-06-07):
技嘉GA-H61M-S2P-B3 BIOS奇怪问题

官网上下载BIOS,一开始进入的是中国官网,下载的是GA-H61M-S2P主板的BIOS,刷了主BIOS后能点亮,进系统正常,找不到网卡,后置两个USB接口没用
后来进入中国台湾官网下载了GA-H61M-S2P-B3 BIOS后还是卡C1,把副BIOS刷了也是一样

网友A:
当时把两个BIOS对换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时把两个BIOS对换一下可能就好了,,

现在我都刷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都刷了,怎么办?

看论坛上有没有下载一个,,,。、

网友:
不关BIOS 事.....这是硬件问题...慢慢查...

网友:
bios也不是万能

网友:
技嘉主板现在大量的电阻故障,刷了验证过的BIOS,就找一下别的原因吧。

网友:
只装一个   主BIOS   刷台湾官网上的!    不行  就是其他问题!

网友:
这个  你还是看看 电压那些正常不啊

网友:
这主板我也有一块 ,我的 不定时掉电 ,看你那不过内存查 内存条件

网友:
内存条件都满足

网友: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查主板其他地方吧

网友:
bios问题还是很多!

网友:
J技嘉主板BIOS坏还是多

网友:
不会两颗都坏了吧

网友:
查下USBOC F和H看看这两个信号连接的双二极管是不是3.3V

网友:
明显不是BIOS问题  查内存条件 spd电压 vcc   内存时钟等

网友:
刷了官网BIOS还不行就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