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又尼玛的死了,,,草,6的电源到底怎么拆。。。。

楼主(2017-06-07):
ID练手板,861Dw 320半天不下,就调到350,下了,装完,就定78电流了,CPU 6路供电正常,时钟0.9v有,1.8V复位有, 那刷机吧,目前黑屏无限等待iPhone中,,,估计百分之百报错4005,,,,,
我发现只要我一拆CPU铁罩,干电源,死的几率很大,,,不拆U罩,随便玩不死,,,,,也是服了

网友:
出报错了  4005,猜的准没错,,,

网友:
861DW不错啊,风量开最大,cpu防护做好不至于吧

网友A:
估计没焊好,350度拆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焊好,350度拆问题不大!

重焊了电源,,依旧,,现在刷机报错4005,,,吹电源把CPU吹虚了???

网友:
我用翘芯片的超薄刀片 翘着芯片 然后320度吹  很快下来   脚基本不会化

网友:
用烙铁头马蹄型的配合风枪会不会更好呢

网友B:
我就纳闷,,,到底吹虚,CPU哪里会导致CPU不工作,,测了所有CPU工作条件,,电压阻值,都正常,,,

网友:
你是干5系列的吧,盖子上黑胶要铲去。不然盖子是很难吹下来的。

网友C:
换电源的时候,U要加点棉花和水,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U虚焊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纳闷,,,到底吹虚,CPU哪里会导致CPU不工作,,测了所有CPU工作条件,,电压阻值,都正常,,,

不是说电压供电线路的值正常就是好的,U里面有很多数据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焊了电源,,依旧,,现在刷机报错4005,,,吹电源把CPU吹虚了???

4005是暂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5是暂存的问题。

吹到上盖了????

网友:
你这电流明显是上盖没工作的电流啊,干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电源的时候,U要加点棉花和水,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U虚焊爆锡。

这样也行?下回试试

网友:
先200度预热板子,然后加大温度360,对着电源吹,一下就下来了,多练几遍就掌握

网友:
又学了一招,频蔽罩有散热作用,所以可以降低点U的温度。拆电源时把频蔽罩装好更安全一点。

网友:
报错4005的话应该是暂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也行?下回试试

可以啊,我发过相关的帖子。这样搞很安全。

网友:
861DW,我也是用它,先预热,然后温度350 风速40-50,加点焊油,大约十几秒下来,绝对不会搞到CPU

网友:
速度不够快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