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各位同行们,重做板载CPU有什么好的方法成功率高点

楼主(2017-06-07):
最近遇到很多要就CPU虚汗的需要重新植株,有的CPU坏了需要换新的,但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ACER E1系列的坏CPU的特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重新植株的,植好珠子以后 ,CPU很多都有点变形,有点弯,有些主板板材不好的,一受热就容易变形,放进烤箱烤了一天还是这样,加上CPU也有点变形,上BGA做完后,发现CPU有2边的脚做不平,往上翘。怎么都做不好。

网友:
我觉得试试用拆手机CPU方法来做最适合

网友:
焊接之前掰直试一哈

网友:
这个注意不要随意告诉别人 万一掰下 也就是省的加焊了

网友:
做次几板基本都能成功

网友:
万事一句话 熟能生巧

网友:
这种CPU温度不均匀容易变形

网友:
为什么不买一张的呢

网友:
很容易返修

网友:
现在修板不容易啊 高度集成 新技术都不传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bga机器不行啊

网友:
这个cpu确实容易变形

网友:
强行按住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U还没有做过,

网友:
多做几次试试

网友:
低温 低温 低温 注意温度就行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不容易成功 特别是封黑胶的联想

网友:
感觉机器技术越来越先进,维修的难度越来越大了

网友:
听说要温度到位,控制好才行。

网友:
记得之前公司做BGA好多机种不好做成功率低 主要问题是如何把主板放平 ,最后都是做JIG 螺丝孔底部有顶柱高度一样 主板上面翘起来地方再压点东西 。成功率就很高了